有没有设备可以模拟驻极体咪头

楼主(2018-03-26):
请教一下,是否有类似的信号源能取代驻极体咪头,模拟固定的声音信号进行测试调试呢?有查到有相关的音频发生器,但感觉类似像是一种正弦波的发生器。因为驻极体咪出来的信号是很弱的,就不知能不能用这设备来模拟

网友A:
任何录音回放装置都可以,计算机/手机里的声卡也行,都比信号发生器便宜,信号幅值可以用电位器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