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设计一个程序(c语言)让检测到方波输出高电平,不输出则低电平

楼主(2018-03-26):
(无正文)

网友A:
用单片机外部中断输入口对输入方波计数,C程序定时(比被检测方波的周期更长)检测计数器,有数输出高,无数输出低。然后对计数器清0,周而复始。

网友B:
你这语言逻辑描述还得好好精练下。用你的话简要描述来说:有方波信号注入,芯片检测到注入信号,则输出高电平,反之,输出低电平。C实现方法:1、查询法:初始化系统,大循环内不停读取io口电平状态,电平状态有变化,则输出高电平,反之输出低电平;2、中断法:系统初始化,开启外部中断,有连续中断进来,这有方波信号注入,则输出高电平,反之输出低电平;

网友C:
需要确定被测方波的周期。当超过一个周期(严格一点可以用半个周期)都未检测到信号变化,则说明此时无方波信号。

网友D:
参数呢?
方波频率幅度空占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