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TL431仿真问题

楼主(2018-03-26):
大家好,请问为什么如图所示的电路仿真后,TL431Vref脚的电压是2.46V,而不是规格书上的2.49V呢?

网友A:
是不是 VF1 太高或 R1 太大啦, 进入 "饱和区" 了,  减小 R1 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 VF1 太高或 R1 太大啦, 进入 "饱和区" 了,  减小 R1 试试看

调整其它参数VF2的电压都没有变化,只有调整R3、R2的比值,减小VF1的电压,VF2才会增大到2.49V。规格书上TL431最大可调节的电压范围是36V,比VF2大很多,理论上不会进入“饱和区”才对。

网友B:
仿真条件太过理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