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CY3280-CapSense-MBR3试用】+硬件和软件测试

楼主(2018-03-26):
在此先感谢21IC提供非常好的板卡试用板块,让大家都可以尽情的申请自己喜欢的板卡,有助于学习和提高自己对新技术掌握。。

接下来就先来介绍下评测的“猪脚”CY3280-CapSense MBR3评估套件:

1.      CY3280-MBR3是基于赛普拉斯业界领先的第三代寄存器可配置CapSense技术替换传统机械按键并且无需额外固件开发成本
2.      通过PSoC 5LP USB-I2C于PC桥接
3.      提供完善供电系统和短路保护电路
4.      四个按键传感器(防水的屏蔽电极)和一个接近传感器环
5.      CY3280-MBR3 EVK LED:一个电源LED、状态LED、接近LED和四个CapSense LED
6.      与Arduino兼容的插座
7.      SmartSense自动调试的特性
         CY8CMBR3116器件具有SmartSense自动调试的特性,是赛普拉斯专有CapSense算法补偿由系统、生产过程和环境的变化引起的影响,同时            提供   功能丰富的CapSense解决方法。
8.      一个蜂鸣器

触摸按键

触摸按键里的状态LED

还有就是接近传感器

首先我们先了解下CY3280-MBR3的硬件原理图:
供电使用的是MicrelSemiconductor MIC5219YM5 5v降压3.3v 最大500ma供电能力

使用MiniB USB接口作为供电和通讯接口

外部电源接入保护电路ZEN056V075A48LS

PSoc5LP USB-I2C桥接芯片:

PSoC 5LP作为USB-I2C桥接使用,以便与PC主机进行通信。它也设置应用于目标器件的工作电压。MBR3器件的运行电压可以为5.0 V、3.3 V和1.8 V。默认情况下,板上PSoC 5LP USB-I2C桥接设置将3.3 V作为MBR3器件的工作电压。PSoC 5LP通过一个USB Mini-B连接器可连接到PC的USB端口,并连接到CY8CMBR3116器件的I2C接口。

触摸控制的核心IC CY8CMBR3116控制器

CY8CMBR3116 CapSense控制器包括以下特性:
SmartSense自动调试 — 赛普拉斯的CapSense算法连续补偿由系统、生产过程和环境的变化引起的影响。
接近感应 — 支持用于接近感应的传感器可配置性。
按键传感器自动复位 — 当将金属物体放置得接近传感器时,可防止卡住传感器。
侧翼传感器抑制 (FSS) — 通过区分紧密排列按键的信号来消除误触摸。
切换 (触摸开 / 关) — 通过切换所有传感器激活的传感器输出状态,可模仿机械按键功能。
LED点亮保持时间 — 使能通用输出 (GPO)可提供更好的视觉反馈。释放按键后,在可配置周期内打开这个GPO。
防抖动控制 — 通过设定触摸传感器判断有效的 “ON” 状态所需的最短时间可以防止误触发。
蜂鸣器信号输出 — 可以以配置的频率直接驱动蜂鸣器。
主机控制GPO— 使能器件GPO,以主机(I2C主设备)控制这些器件GPO。
LED亮度控制 — 通过所提供的可配置占空比来控制连接到GPO的LED的亮度。
唤醒方法 — 使用接近传感器,将器件从低功耗唤醒,并切换到活跃状态。
防水性 — 使用户界面应用的防水性有效。应通过寄存器映射来使能屏蔽电极,以在潮湿条件下
防止误触摸。为了在水流条件下防止误触摸,需要使能屏蔽电极和保护传感器。然而,MBR3套件没有保护传感器环。因此,在水流条件下,不能在板上进行检测防水性。
I2C从设备 — I2C接口支持50/100/400 kHz的时钟速度和硬件从设备地址的比较。
主机中断 — 检测到触摸时会向主机处理器报警;对于所有触摸和释放事件,会生成一个低电平典型值为250µs的脉冲。

想了解更多有关于CY3280-CapSenseMBR3套件原理图,可以访问以下链接。。。
http://www.cypress.com/file/46546/download
接下来是就是要安装该套件需要赛普拉斯的专有软件:

建议直接上官网下载CY3280-MBR3_Kit ISO或者CY3280-MBR3_Kit Setup
这2个的区别是:

CY3280-MBR3_Kit ISO: 包含了所以需要的安装文件
CY3280-MBR3_Kit Setup:会提示需要安装的要求,并且会给出解决方法。
我这里使用的是CY3280-MBR3_Kit Setup安装包。。因为安装包小,下载比较快。

一路Next就可以如果还需要下载其他安装包,软件会自动提示。。所以就不再做过多的讲解了。。
都安装好了以后,建议升级到最新版本的EZ-Click和驱动程序。。。
好了,安装好软件后。就可以把CY3280-CapSense MBR3通过USB接到PC上测试了。

我们可以使用EZ-Click打开套件自带的Demo工程,一共有3个Demo工程,工程在CY3280-MBR3_Kit安装后的C:\Program Files (x86)\Cypress\CY3280-MBR3 EVK\1.0\Firmware\ConfigFiles

用EZ-Click加载例程工程文件就可以了

我随便选了一个接近传感器的例程Proximity Detection

选择连接设置后,设置i2c通讯速度和供电电压设置好就可以了

使用EZ-Click配置触摸功能还是非常的方便,可以减少整个项目在按键处理和功能应用的开发时间。。
最后,来2张实物图。。

网友A:
动作好快!

网友B:
我官网注册失败,没有邮件,资料下不下来,尴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官网注册失败,没有邮件,资料下不下来,尴尬。

怎么还注册失败,什么情况。。官网没有被墙啊。换个邮箱试试。。

网友C(2018-06-21):
为什么我的安装后EZ后电脑不能识别设备?没找到驱动?大神指导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