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3 PF1口做LED输出的问题

楼主(2018-03-26):
GPIO紧张所以用了PF0,PF1口做普通GPIO直驱一颗小LED,PF1关闭HSE后然后将电平拉低,发现上电后led会闪一下然后才关掉,PF0是不闪的。是设置有问题?或者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吗?谢谢。

网友A:
这个F0的也支持图形化配置吧,你试试。

网友B:
默认是低电平的;

程序部分贴上来看看;

网友C:
估计是初始化问题, 设置输出的时候, 初始输出状态没有改成  LED 熄灭的状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默认是低电平的;

程序部分贴上来看看;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DOW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Level_1; // 2MHz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F0的也支持图形化配置吧,你试试。

目前还是1.5的标准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