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设计] 如何实现主控+外置AD对1MHz信号数据采样和数据传输?

楼主(2018-03-26):
测试信号:1MHz的正弦信号;              主控:  STM32F429(可选其他)
外置AD芯片: AD7357,双通道采样,4.2MSPS,14bit,CS必须是在16/32个SCLK循环置0置1才能出采样数据;(时序图附后)
请问下:使用什么方式才能采集到1MHz的正弦信号并进行数据传输呢?(希望提供的fs>=4*f_signal),谢谢大家

网友A:
DMA
纯GPIO模拟很难,乱时间也许可以,但需要特别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DMA
纯GPIO模拟很难,乱时间也许可以,但需要特别优化

对的,以前试过模拟的,速度更低。目前使用的DMA+SPI速度也还差很多。 我现在想使用,高速的并行输出AD+STM32F4的并行输入。你知道能否实现?
疑问:STM32F4的并行输入速度能否达到至少4MHz以上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的,以前试过模拟的,速度更低。目前使用的DMA+SPI速度也还差很多。 我现在想使用,高速的并行输出AD+S ...

应该有可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的,以前试过模拟的,速度更低。目前使用的DMA+SPI速度也还差很多。 我现在想使用,高速的并行输出AD+S ...

用此方案应该是有问题的。计算如下:
4M采集,传输,处理。也就是说一个循环是250ns,就算100M的MCU,25个Cycle必须完成数据接收,处理,输出,一般是很难完成的。
这个MCU的选择,循环内几条指令你必须非常清楚,也较容易知道能不能做到。
从我的认知,4M采样处理,即使F4也很难,除非MCU没有中断处理,才可能勉强做到。

网友C:
就没想想过换一种方案吗, 你这样用MCU 他会哭给你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没想想过换一种方案吗, 你这样用MCU 他会哭给你看的。

您说对了。实现起来很困难,使能改方案,以前我是直接采数据,目前是解调后再采集数据。这时候就对采样率没有要求了。差不多就解决了绕过采样率的问题了。谢谢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