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转帖】迅为iTOP-6818- Ubuntu-4G_EC20的移植

楼主(2018-03-26):
平台: 迅为6818开发板
EC20 模块封装成标准的 PCIe 接口,和开发板主要通过 usb通讯。 此次提供的文件有
pppd 源码、编译好的 chat pppd工具、wcdmawcdma_backwcdma-chat-connectwcdma-chat-disconnect 以及要在文档最后使用的 pppd_conf.sh 脚本,如下图所示。
在进行编译之前要先修改编译器为 arm-2009q3 编译器,如何设置编译器参见手册 5.2.2
“交叉编译工具的安装”。另外为了避免使用环境变量设置编译器而可能出现的问题,文档中大部分编译是使用编译器的绝对路径,用户也应先找到自己编译器的绝对路径待用。下图是本次编译使用的编译器以及编译器压缩包。
由上图可知该编译器的绝对路径为/usr/local/arm/arm-2009q3/bin/ arm-none-linux-gnueabi-gcc”。
1 驱动支持
首先需要对 Linux 内核驱动做一定的修改,使操作系统能够支持 EC20,首先增加 VID
PID,即 usb 的厂商 ID 和设备 ID。在内核源码中的 kernel /drivers/usb/serial/option.c
件里添加如下两项内容。
#define EC20_VID 0x1E0E
#define EC20_PID 0x9001
如下图所示。
然后搜索 option_ids,在 option_ids 列表中增加以下内容。
{ USB_DEVICE(EC20_VID, EC20_PID) },
如下图所示。
回到 kernel 目录,配置 make menuconfig 以下两项。
Device Drivers
USB Support
USB Serial Converter support
USB driver for GSM and CDMA modems
以及在 Device Drivers > Network device support<*> PPP***全部选中
然后编译内核,并烧写到开发板。
2 编译ppp拨号工具
将提供的源码解压到 Ubuntu,进入解压的文件夹,如下图所示。
使用./configure”命令配置源码,如下图所示。
使用命令make CC=/ usr/local/arm/arm-2009q3/bin/ arm-none-linux-gnueabi-gcc”编译源码,注意这里使用编译器的绝对路径。
编译到此完成,可以看到在 pppd 文件夹生成了 pppd工具,在 chat 文件夹生成了 chat
工具,如下图所示。
3拷贝工具
将上面步骤中生成的 pppd chat 工具下载到开发板/usr/sbin/目录下。
将压缩包提供的脚本 wcdmawcdma-chat-connectwcdma-chat-disconnect 拷贝
到开发板的/etc/ppp/peers/目录下。
最后在开发板执行以下指令,建立软连接。
ln /lib/ld-linux-armhf.so.3 /lib/ld-linux.so.3
4测试
首先将天线安装到开发板上,如下图所示。
插入手机卡后重启开发板,并将脚本 pppd_conf.sh 拷贝到开发板,然后使用用命令
./pppd_conf.sh &”运行脚本,运行结果如下图所示。
使用命令ping  baidu.com -c 4 -I ppp0 ”测试,可以看到连网成功(由于 4G
连接需要搜索信号,所以在信号较差的区域需等待一段时间,才能上网)。
移植到此完成。
转自迅为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