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关于UC3842芯片启动电阻的工作问题

楼主(2018-03-26):
第一次用到 3842芯片,经过查资料有的地方还不是很明白,望各位前辈能够指导1、(C1两输入的是整流后的310V电压)R5、C11、C3构成启动电路,C11和C3电压充到启动电压的时候,UC3842开始导通,是不是3842启动以后R5、C11、C3构成启动的电路不工作了,由变压器的Nb对UC3842芯片供电?如果是,Nb的能量从哪里来?因为Q1导通以后输入Np的是DC310V,我们知道直流电在次级绕组是产生不了感应电压的,
2、PC817光耦的接到C7的两端,是不是为了检测到输出端电流?

网友A:
你只想到了Q1导通,难道Q1就不关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只想到了Q1导通,难道Q1就不关断吗?

1、这样理解对吗?Q1不断的开通和关断,使NS和NB感应到输出电压
2、假设变压器次级需要输出DC24V,是不是次级输出的电压是由变压器厂家决定的?从变压器出厂的时候就已经定了。

网友A:
你这个是反激式开关电源,只有mosfet关断时,后端才会产生感应电压,你这个电路其实不完整,NS和光耦那部分应该还有一个取样反馈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反激式开关电源,只有mosfet关断时,后端才会产生感应电压,你这个电路其实不完整,NS和光耦那部分 ...

光耦串联了限流电阻接到C7端,光耦的2脚还接了TL431电压取样电路

网友B:
反激式是断续的工作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