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类] 【工厂灯光控制系统】+请老师批阅

楼主(2018-03-26):
如果可以的话,希望老师指点指点。这个比赛太好了,我会在身边推广

网友A:
最好上传个视频吧

好的

楼主:
由于没有权限将视频网址放上去,所以通过压缩包的形式,将视频网站发在了压缩包,希望体谅。

91 Bytes, 下载次数: 5

网友B:
1-本地控制有问题:
   按下S5点亮L7后,怎么按S5也关不了L7,按下S4后,L7关了,L8亮了,同样再怎么按S4,L8也关不了。
   也就是L7和L8只能有一个亮,而且一旦点亮一个LED后,就不能将L7和L8同时关闭了。
2-远程控制和本地控制有冲突:
   串口发送a3可以把L1和L2点亮,但也把亮着的L7或者L8关闭了。
   当串口远程发送控制命令后,按键S4和S5就再也点不亮L7和L8了,按下这些按键,对应的灯就微微闪一下。
3-远程读取运行时间理解有误:
   例如:0x16,0x表示的是十六进制,不是说要将其打印出来,将题目复杂化了。
   另外,串口发一个0xb0的命令,单片机就一直不断的发送时间数据上来。

网友B:
4-注释不够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