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蓄电池电量检测

楼主(2018-03-26):
想设计个12V电瓶的电源电量检测产品,找了一下市面上有几十块的,还有几百块的。咨询一下,从技术角度是不是都是通过电压来检测电池余量的?如果是通过电压来反推剩余电池电量的话,两者之间是线性关系嘛,印象中不是线性关系的话?有没有合适的检测芯片推荐不?

网友A:
我也在 纠结啊寻找中

网友B:
是铅酸蓄电池吧

网友B:
电量一般都是按照放电曲线进行估算的,没有办法进行准确的预算

网友C(2018-05-22):
采集电压的话只能估算的 按照电池特性曲线进行分析。可以用ADC模块进行关键时候采样电压进行分析

网友D:
蓄电池电量检测是不能依靠检测电压来简单的进行检测的

网友E:
电池的电压在容量相同的情况下,不同的放电电流电压也不一样,单独测电压很不准;只能估算;

网友:
可以尝试一下,电流电压同时监测,电池放电时间长了以后,电流会慢慢降低.通过电流下降曲线去拟合

网友F(2018-07-17):
引用 网友D:
蓄电池电量检测是不能依靠检测电压来简单的进行检测的

这个是需要数据曲线采集做支撑,然后做出基本的电量曲线

网友G:
我认为在负载下采集电压,也就是电压,电流都采集,然后估算

网友H(2018-10-13):
蓄电池不稳定吧,放着也流失电量,所以不会太准确。

网友I:
只能估算

网友J:
我也蛮纠结这个问题的

网友K(2018-11-15):
蓄电池没做过,锂电池的不是线性的。需要测'电量'芯片,即测功。

网友L(2019-03-16):
有计算方法的,比如安时积分

网友M:
不同的电池,电压与容量曲线是不一样的,不会是简单的线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