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讨论] 初学疑问:while 内套事件结构,自动循环?

楼主(2018-03-26):
初学labview,while内套一个事件结构来控制一个布尔灯亮和熄灭,希望循环次数大于4次时候停止。
图片
1. 实际运行时候,大于4之后,循环重新开启?
2. 这个框图左边还有一个禁用的while,如果打开,则这个循环5次之后停止。
请前辈讲解一下两种情况的原因。

网友A(2018-10-17):
试试商与余加判断呢

网友B:
回复第二个问题,这个是从0开始计数的,你写的4,实际是第五了,所以你改成3试下,应该就是第5次就已经停止了

网友C(2019-11-05):
我也碰到你,写了个和你差不多的,然后不停的自动循环,while停了之后循环次数又清零重新开始。  但是第二天打开又不是你

网友D(2020-03-25):
为何我按你的做了没有重新开启?直接五次就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