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请问一下这个MOS驱动模块,STC要怎样驱动呢

楼主(2018-03-26):
他说是3.3V-5V就可以驱动……可是…………这个……要怎么接呀请问

我用的是电池驱动一个0.6A-1.2A的微型抽水马达
是不是电池的正极接VIN 负极接GND,然后V+ V- 接马达
IO口接SIG呀?

网友A:
对的,SIG接IO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SIG接IO就好了。

谢谢~~~~~~~~~
。。。。。手机登录怎么也没个表情给我卖个萌

楼主:
驱动不起来呀

就算给VCC+GND供电也驱动不起来呀

楼主:
很奇怪的是 如果在IO口上插个LED小灯就有反映了 是0.1A
插入红外线小灯是0.3A
IO上没有电流通过 缺个驱动板就没有反应 即使加电阻也不行 图1 单使用三极管驱动也不行 必须给有个灯……

请问 这是什么原因呀 另外为啥不能像普通的场效应管一样达到我要的1A呀。。。。

楼主:
话说为啥USB的正负极直接接电机就能转呀 这不科学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话说为啥USB的正负极直接接电机就能转呀 这不科学呀

你把这个简单的原理图抠出来,可能你的其他接法不对。

网友B:
你没有共地怎么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没有共地怎么驱动?

小白求教 共地是指?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小白求教 共地是指?

就是把地线连起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小白求教 共地是指?

信号地跟你的电源地。这个MOS是PMOS还是NMOS你查他手册就指导了。如果是PMOS。你看下板上的电阻是不是给信号控制脚的上拉电阻。如果是Nmos,那就是要下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信号地跟你的电源地。这个MOS是PMOS还是NMOS你查他手册就指导了。如果是PMOS。你看下板上的电阻是不是给 ...

我没下拉也没上拉…………我去查查…………话说……那个……,至共地,到电池的时候用只有正负极没有地线呀……

负极就是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