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读PPT=上课?

楼主(2018-03-27):
TI联合大学教授录制的视频中,教授就是简单地读PPT,所说的话和PPT上的字,是一一映射关系,简称全射,所以这种函数是有反函数的。

楼主:
胡乱看了下,发现这个视频很有意思。

例如这个PPT,目的是想论证电阻对电压没有阻碍作用的:

楼主:
根据电路的定义,上图中没有形成circuit,所以它不符合电路定义。
不是电路,自然就谈不上节点了。而且退一步说,即便它是电路,根据节点的定义,VF1那儿只有1个支路,所以VF1那儿不是节点!!再退一步来说,即便VF1是个节点,你从“节点”VF1那儿拉个导线出来,还是同一个节点,哪来的新节点VF5啊???

楼主:
接下来的PPT更是搞笑!

为了说明电阻对电流有影响,它插入了一个远大于100欧姆电路,于是电路中电流变化非常大,据此论证出电阻是对电流有阻碍,对电压没有!

如果插入的是个10欧以内的电阻,电路中电流几乎没变化,是不是可以论证出电阻对电流没有阻碍作用啊???
而且再退一步说,插入电阻之前,昨图黄圈内电压为零。插入电阻之后,电压约等于50了,电压变化也剧烈啊,是不是说明电阻对电压有阻碍作用???

楼主:
本贴顶楼第一个图,我研究了 半天也不知是什么意思!!太笨了我! 什么叫强加,强加后为何不可控啊??既然不可控,那还研究具体电流是多少干啥?那都不可控了,哪来的“性质”可言哪?

楼主:
接下来PPT,越看越是震惊!难以想象这个视频标签是大名鼎鼎的TI和大学教授!

楼主:
看了上面的文字,我开始还误以为说的是电感呢!

网友A:
LZ所言与读不读PPT无关,而与PPT的质量有关

譬如下面这个“PPT”

反面教材——端口电压
https://bbs.21ic.com/icview-1672878-1-1.html

楼主:
难道平行金属板之间是自由空间,就不是电容了?
难道只充不放电,就不能形成电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所言与读不读PPT无关,而与PPT的质量有关。

譬如下面这个“PPT”

这个水货也来了!

说句实在话,我是想照顾你这些老人的,才对所制作的视频免费下载的!按道理来说,我只对21IC模拟俱乐部中给我们筹钱的人负责,他们20多个人众筹到了9000多元,我们全部购置基本仪器,才有了现在!
原计划是放在21IC公开课中的,哪怕收1毛钱一集,也是要收的,即便视频再简陋,学生能听懂,能学到东西就行了,反之,像本贴这个视频中的PPT做的很美观,但是老师就是照字念一遍,没有其它解释说明,更要明的是讲的很多东西会让人浮想联翩,误人子弟。

所以,免费的PPT是为了照顾你,你就不要挑肥拣瘦了。

当然了,视频中哪儿讲错了,热烈欢迎指正!!!但是对于极个别的流氓无赖的无理取闹,我没有时间搭理!

网友B:
大师和讲师的区别。大师讲话应该是严谨的。不过TI的这个课程已经算比较好的了。

楼主:
可怜的小白鼠实验?不过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就好了,继续欣赏精彩言论:

楼主:
看到上面图片中教授的“疑惑”,让人感慨万千:这些教授太牛X了,连直流电阻和交流电阻都分不清!

给教授流个家庭作业:
对于下图中二极管的伏安特性,请画出直流电阻和交流电阻示意图!并比较大小。

然后再思考下:运放内部为何那么多的电流源啊???用电流源作放大器的负载,有何好处?(注意分清直流压降和交流压降的大小)

楼主:
继续欣赏:“偷偷调压”理论

楼主:
不愧是老师,他以为恒流源所谓的内阻无穷大,真的是数学中那个无穷大啊!
上面图中的电阻交换位置,就可视为电流源!

网友C:
大学老师遇到xukun977兄也算不走运  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学老师遇到xukun977兄也算不走运  哈哈哈

后面那些还行,就是讲的太简单了,像是技工培训课!
例如说运放带宽和增益,就是仿真下电路,对比一下不同增益下运放输出幅度,然后就得出两者有关系的结论!

网友D:
人家ti的这个课程,起码仿真都有的,给xukun提个意见,以后的器件,优先选择ti的,我负责仿真电路这边的搭建,减轻你的工作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人家ti的这个课程,起码仿真都有的,给xukun提个意见,以后的器件,优先选择ti的,我负责仿真电路这边的搭 ...

青岛大学做的这套的简单的视频,是TI资助的,所以他仿真器和运放都用TI的。
所谓的“西北模电王”老杨出的泥好放大器,也是TI资助的,所以他书中运放选型表全是TI的。而且他就用运放搭了个振荡器,TI就资助他两万元。

我们这个没受TI资助,所以器件选型比较自由,仿真器也是任选。

关于手算。仿真和实测三者之间关系,见下图:

群里有人建议单单有手算就行了,有人建议有仿真就行了,我**这3者都要有,原因就再这儿。
所以**必须有仪器,亲手测电路。

网友E:
哗众取宠,认真去想一下,人家TI有一些说的还是有道理的,也算是通俗易懂的。
顺带问一下楼主,circuit的权威定义在哪里能查到啊?给大家亮亮,不要一上来就说别人的不对,把对的亮出来先

K5,以前假话讲过了头,现在无论用假或真手机登录,都不能自圆其说,所以版主要提供链接都不敢接。 挑拨离间,我什么时候,指名道姓说H大师是学阀?截图出来!要在21胡作非为吗?
相比我们学校的老师来说,这些视频可以了的,个人感觉

网友D:
引用 楼主:
青岛大学做的这套的简单的视频,是TI资助的,所以他仿真器和运放都用TI的。
所谓的“西北模电王”老杨出 ...

做大了,TI也就来赞助了。选型TI芯片的好处在于,仿真软件做的好,模型都是现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哗众取宠,认真去想一下,人家TI有一些说的还是有道理的,也算是通俗易懂的。
顺带问一下楼主,circuit的权 ...

某问题啊,给你来个定义:

楼主:
引用 楼主:
某问题啊,给你来个定义:

上面我贴的这些图,这哥们居然说通俗易懂,说有道理?!
据此判断,他对电路没有任何研究,况且上面的定义嵌套好多子定义,他铁定看不懂个这个定义。

所以画个图吧,下图中可以有4个circuit!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可怜的小白鼠实验?不过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就好了,继续欣赏精彩言论:

这个要把第三条框两遍。老师是不是讲理想恒流源讲疯了啊。

网友E:
楼主:
电压和circuit有多大的关系?
电路和回路是一回事吗?

网友E:
既然楼主自认如此牛B,倒是请楼主讲清楚几个问题:
1、恒压源是怎么构成的?怎么理解恒压源的内阻,怎么建模怎么计算?不用的时候,恒压源应该如何处理?
2、恒流源是怎么构成的?恒流源能单独存在吗?怎么理解恒流源的内阻?不用的时候,恒流源应该如何处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水货也来了!

能不能晒一下那9000买了什么仪器啊?
另外,能不能发一个你们公开课的链接,让大家看看是不是真的能听懂能学到东西?

网友G:
我倒觉得取得厂商赞助比众筹更有利。

你反正是要选择具体器件的,而选谁的又都可以,那干嘛不选一个肯赞助你的厂商呢?这对你的讲授并无妨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倒觉得取得厂商赞助比众筹更有利。

你反正是要选择具体器件的,而选谁的又都可以,那干嘛不选一个肯赞助 ...

大锅,事情没这么简单啊。
老话说的好,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软。拿了人家的资助,就得受制于人,学术和商业挂钩可能会变味,而且这与我们的初衷不一致--我们就是轻轻松松,开开心心学习。不然像光头强一样,接到李老板打来的电话,吓的电话拿不住了。
所以即便是众筹,到了后期,有些网友给的多了,我们也是不要的。少要多不要,就是不想有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不能晒一下那9000买了什么仪器啊?
另外,能不能发一个你们公开课的链接,让大家看看是不是真的能听懂 ...

你可能不经常来,不了解情况。
凡是众筹的,都进群了,有什么情况,比如买什么仪器,我都在群里跟他们说。
谁个众筹多少,最初是在论坛上公布的,但是有人不愿意公布,所以就尊重他们的个人隐私了。
至于课程的链接,有个专门的板块。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可能不经常来,不了解情况。
凡是众筹的,都进群了,有什么情况,比如买什么仪器,我都在群里跟他们说 ...

我对隐私没多大的兴趣,只是觉得好奇,就现在这物价,9000能买到怎样的仪器?也想像大师学习一下搞模电要弄些怎么的仪器回来

网友E:
另外,还是请大师指教以下几个问题:
1、电压和circuit有多大的关系?
2、电路和回路是一回事吗?
3、恒压源是怎么构成的?怎么理解恒压源的内阻,怎么建模怎么计算?不用的时候,恒压源应该如何处理?
4、恒流源是怎么构成的?恒流源能单独存在吗?怎么理解恒流源的内阻?不用的时候,恒流源应该如何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另外,还是请大师指教以下几个问题:
1、电压和circuit有多大的关系?
2、电路和回路是一回事吗?

1,TI联合大学教授的那个视频,讲解的正是电路基本原理,也就是说,他的研究对象就是电路!
如果连个电路都不是,谈什么基尔霍夫定律?电路理论关注于端口电压和电流,连个端口都不是,谈什么电压和电流啊?你以为你在研究电磁波啊?

2,解铃还需系铃人,此问题去请教H大师,此人专注正本清源二十年。

3,4  恒流源的电路架构和内阻等基本问题,随便哪本模电都有。至于说空气相当于无穷大电阻,恒流源通过无穷大电阻=无穷大的电压,这些跟阿娇一样很傻很天真的问题,你还是去问青岛大学教授吧。

网友H:
这证明了你比教授还神,可以简称“神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青岛大学做的这套的简单的视频,是TI资助的,所以他仿真器和运放都用TI的。
所谓的“西北模电王”老杨出 ...

,,TI的钱那么好挣吗。。。

网友I:
恒流源/恒压源本来就是一级近似模型,它们是有适用范围的,使用是有条件的。用他们得到结论不能被无限推广,有必要这么较真么?

网友E:
引用 楼主:
1,TI联合大学教授的那个视频,讲解的正是电路基本原理,也就是说,他的研究对象就是电路!
如果连个电路 ...

楼主别转移话题啊,我学的东西少,就是有一些地方不明白才向你讨教的:
1、TI的那张PPT,人家也没用什么KCL、KVL去复杂电压啊,人家只是讲解了电阻对电压的作用,是你在哗众取宠
2、“电路理论专注于端口和电压”这个还真的是第一次听说,有别于经典电路理论的研究内容,也不同于近代电路理论的研究内容,不知道我是不懂的电路理论的发展史呢,还是我学错了学科
3、不需要找别人,既然你一再宣扬别人不懂circuit,那你就说说你给的那个定义,到底是属于电路,还是回路?
4、既然你说人家说恒流源内阻的说法不对,那我就请教一下:恒压源的内阻是大一点好,还是小一点好,理想的恒压源内阻应该是多少?为什么?恒流源的内阻是大一点好还是小一点好,为什么,理想的值应该是多少?

网友E:
引用 网友I:
恒流源/恒压源本来就是一级近似模型,它们是有适用范围的,使用是有条件的。用他们得到结论不能被无限推广 ...

楼主是一个很较真的人,所以我得向他学习啊

坐等楼主科普

网友E:
大师不敢晒一下你那9000元的仪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师不敢晒一下你那9000元的仪器吗?

我不确定你是不是我们群内成员,如果是,你要求晒,我必须晒;如果不是,可晒可不晒。

网友J:
引用 网友E:
哗众取宠,认真去想一下,人家TI有一些说的还是有道理的,也算是通俗易懂的。
顺带问一下楼主,circuit的权 ...

我也是没看明白楼主为何怼人家,PPT中有些话粗理不粗

网友K:
楼主,我学校有个想走硬件的朋友,不知道能不能让他跟着你学点简单的东西。反正硬件我也不太懂,一般都是用集成的芯片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也是没看明白楼主为何怼人家,PPT中有些话粗理不粗

这个贴子跟试金石一样,基本功怎么样,全露馅了。

懂得阻抗,容抗,感抗概念的,仔细看下图,有没有发现话不糙,理糙啊?

应该加上“模相等”。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贴子跟试金石一样,基本功怎么样,全露馅了。

懂得阻抗,容抗,感抗概念的,仔细看下图,有没有发 ...

看看教材上有没有说电容阻抗是1的!

楼主:
你们去问问青岛大学教授,到底是电容的阻抗是1,还是容抗是1!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大了,TI也就来赞助了。选型TI芯片的好处在于,仿真软件做的好,模型都是现成的。 ...

试用了一下,感觉TI的仿真器比Pspice好用多了,这种二级模型也比较直观,以后用这个吧

楼主:
H大师:他居然不用相量,而用向量,是不是和你对着干啊:

而且人家还不用直角坐标,用时钟术语,3点钟方向和6点钟方向。(话说第一眼看说什么“3点方向”,有点懵)

楼主:
下图中计算幅值的方式,直接毁三观!!!我懵圈两份钟才醒悟!
这样干的,全世界只有这一家!!!谁要说有第二家,请上图作证!!!

写程序的时候经常会这么做,多个负号就想直接办法去掉,只要结果正确,不管过程能不能理解
我记得课本上正常做法是上下同乘(j-1)。视频上面我理解是在a>0,b>0,可推导出|1/(a+jb)|=1/(aqrt(a^2+b^2)),所以按视频的公式也是没有问题的。
这里的绝对值是不对的,我读书的时候学的 应该是 1/sqrt(1*1+1*1) ;

网友J:
首先声明我只是一个看客,PPT中所讲述的内容跟我自己所学知识确实有点如出一辙,也许在下确实基础知识水平太低,但是希望楼主能够指出错误处的正确答案,让我等初学者以后不再犯同样的错误。也能让其他看客心服口服。

网友J:
引用 楼主:
你们去问问青岛大学教授,到底是电容的阻抗是1,还是容抗是1!

是因为少了虚部吗

楼主:
这都是些非常低级的错误,49楼幅值和角度的计算都是瞎搞,然后加绝对值来化解尴尬!

网友J:
引用 楼主:
下图中计算幅值的方式,直接毁三观!!!我懵圈两份钟才醒悟!
这样干的,全世界只有这一家!!!谁要说 ...

这里不明白,通过数学公式推导也是可以推导出来的,为什么全部都要一样呢?

网友J:
画红圈这里确实是没看明白

前面的那个是把“电抗”与“阻抗”搞混了。仅仅是“词”用错了,概念他还是分的清的。
我告诉你吧:根号下的j换成1,并去掉绝对值符号就顺了。他这样也能解释通,有点别扭,就这样。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贴子跟试金石一样,基本功怎么样,全露馅了。

懂得阻抗,容抗,感抗概念的,仔细看下图,有没有发 ...

reactance这个单词是啥意思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贴子跟试金石一样,基本功怎么样,全露馅了。

懂得阻抗,容抗,感抗概念的,仔细看下图,有没有发 ...

楼主懂得阻抗和电抗的关系吗?

不过你有一句是对的:“这个贴子跟试金石一样,基本功怎么样,全露馅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H大师:他居然不用相量,而用向量,是不是和你对着干啊:

楼主你到底懂不懂相量和向量之间的关系啊?
扯淡成这样,估计也只有你了,另外,相量和直角坐标有什么关系啊?只能用直角坐标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下图中计算幅值的方式,直接毁三观!!!我懵圈两份钟才醒悟!
这样干的,全世界只有这一家!!!谁要说 ...

麻烦你给我们介绍一下是正确的计算幅值的方法

网友E:
引用 网友J:
首先声明我只是一个看客,PPT中所讲述的内容跟我自己所学知识确实有点如出一辙,也许在下确实基础知识水平 ...

楼主只是哗众取宠,他其实根本就不懂得怎样的才是正确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J:
首先声明我只是一个看客,PPT中所讲述的内容跟我自己所学知识确实有点如出一辙,也许在下确实基础知识水平 ...

那个PPT错的是虚部弄错了,虚部不带j,j只是单位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都是些非常低级的错误,49楼幅值和角度的计算都是瞎搞,然后加绝对值来化解尴尬!

...

怪不得你不懂,人家用的都不是相量法,你用相量法去套,不死才怪

网友E:
引用 网友J:
画红圈这里确实是没看明白

简单点说,阻抗是电阻和电抗的复合参数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不确定你是不是我们群内成员,如果是,你要求晒,我必须晒;如果不是,可晒可不晒。

不要那么惊恐,我只是想知道研究模电需要什么仪器,9000块我们也是花得起的,可以去搞一套回来学习模电用

网友E:
楼主,先回答这些问题先:
1、TI的那张PPT,人家也没用什么KCL、KVL去复杂电压啊,人家只是讲解了电阻对电压的作用,是你在哗众取宠
2、“电路理论专注于端口和电压”这个还真的是第一次听说,有别于经典电路理论的研究内容,也不同于近代电路理论的研究内容,不知道我是不懂的电路理论的发展史呢,还是我学错了学科
3、不需要找别人,既然你一再宣扬别人不懂circuit,那你就说说你给的那个定义,到底是属于电路,还是回路?
4、既然你说人家说恒流源内阻的说法不对,那我就请教一下:恒压源的内阻是大一点好,还是小一点好,理想的恒压源内阻应该是多少?为什么?恒流源的内阻是大一点好还是小一点好,为什么,理想的值应该是多少?

网友L:
只看了下楼主贴图,可能这个教程是本意想以通俗易懂的方式来讲解基础知识,不过貌似并有达到效果。其实这类半吊子讲义零零散散,对初学者不建议看,不如找本系统化的电路基础教材看,反而会省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reactance这个单词是啥意思啊?

reactance带负号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试用了一下,感觉TI的仿真器比Pspice好用多了,这种二级模型也比较直观,以后用这个吧

今天规划了下,我的任务很重要,准备把xunkun你的ppt转为视频,然后加上字幕,以前没搞过,从头学起。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试用了一下,感觉TI的仿真器比Pspice好用多了,这种二级模型也比较直观,以后用这个吧

这个软件本来就很好用,我一直都用这个。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那个PPT错的是虚部弄错了,虚部不带j,j只是单位

一会H大师或者X大师会给你纠正的。j好像也不是单位。好像是电压和电流的相位差。+3j ohm可以串联-2j ohm然后再串联5 ohm。如果j是单位,-j也应该是单位,那么j和-j就不应该能相加了。

个人理解那个j是旋转90度的意思,前面带的正负号是旋转方向(正逆旋转)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们去问问青岛大学教授,到底是电容的阻抗是1,还是容抗是1!

你能不能别老是人身攻击。
俺青岛本来学校就差,青岛大学又不是名牌,拿你们上海去前10都排不上,能教会学生电阻电容的就不错了。何况人家还提炼了自己的很多感悟。看看每一页都写的多么简洁?
TI的运放还是很不错的,行业排不上第一,但是前三没有人敢反对吧? 特别这两年收购后价格更亲民了。大师选模电教材,9000块钱的实验室,TI是性价比最合适了。以前读书的时候,就见同组的同学拿他的姓加上教授两个字作为姓名,从TI申请了一管TL084,性价比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要那么惊恐,我只是想知道研究模电需要什么仪器,9000块我们也是花得起的,可以去搞一套回来学习模电用 ...

哦,原来如此,话讲清楚,搞的我以为你像审计署一样要来查账的!

你没搞清9000是怎么回事!
事情是年前建议众筹个模电俱乐部,由于纸上得来终觉浅,学模电必须做实验,所以众筹款项全部用于买仪器!
年前号召,到年后为止,一共众筹到9000多,而原计划是众筹1万就开始,但是已经众筹的人很有诚意,有几个人多次出钱,想尽快凑到一万快点开始!所以我们就决定做成这件事!

实际上9k元是什么事都干不成的!例如手写录像设备就消耗掉大半!为何要手写?因为我们这不是一锤子买卖,要讲的内容非常之多,如果自己做教材配套PPT那样好看的,单单做PPT可能就要耗费2年时间!
再例如3输出可编程电源,这个国产的就要2k5左右!略微有点性能的百兆数字示波器大约5k(1000多的不能用),一台5位半大约5k,一台电子负载大约2千!一台25M可编程信号发生器如普源的大约2k5。。。

所以,略微齐全点的正宗实验设备,你可能预算10万左右,如果涉及高频,那起码再加一个0吧!
就像群里张先生说的,这个东西是无底洞,纵有千万家产也扛不住买买买。。。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今天规划了下,我的任务很重要,准备把xunkun你的ppt转为视频,然后加上字幕,以前没搞过,从头学起。 ...

不要弄字幕,工作量太大你扛不住!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要弄字幕,工作量太大你扛不住!

可以试试,应该也是不复杂的。太占用时间就放弃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哦,原来如此,话讲清楚,搞的我以为你像审计署一样要来查账的!

你没搞清9000是怎么回事!

而且有件事情大家都明白,就是能做这件事情的人,多的去了,上海大街上随便一抓一大把,但为何没有人愿意做呢?
原因是不赚钱,甚至要倒贴钱,所以没有人愿意干!

我做这个也是瞒着家里人的,否则要说不务正业了,现在什么叫“正业”?玛尼是判断依据!

所以我们这个能**多久,我也不知道!前期走可汗学院模式,由于国情不同,如果没有人愿意资助设备,没有人捐款,那么把运放,电路原理,模电设计等基本的讲完,后续2/3课程抽空有时间就来一点吧,可能更新非常慢!

网友J:
引用 网友E:
那个PPT错的是虚部弄错了,虚部不带j,j只是单位

多谢

网友M:
9000块算都贪了,也许只相当于楼主一个月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M:
9000块算都贪了,也许只相当于楼主一个月新吧。

这套粗略过一遍基本概念的视频,你猜下TI给了多少玛尼?

网友M:
TI不管它好不好,值广告钱就行了。你也应该做大做好,也广告价值可就大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一会H大师或者X大师会给你纠正的。j好像也不是单位。好像是电压和电流的相位差。+3j ohm可以串联-2j ohm ...

无语了,j啥时候成了相位差了?高中数学是怎么学的啊?正负号都不能理解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哦,原来如此,话讲清楚,搞的我以为你像审计署一样要来查账的!

你没搞清9000是怎么回事!

也就是说你用9000其实买的不是仪器,而是录像设备之类的办公用品?

网友E:
楼主,这些问题等着你回答哦:
2、“电路理论专注于端口和电压”这个还真的是第一次听说,有别于经典电路理论的研究内容,也不同于近代电路理论的研究内容,不知道我是不懂的电路理论的发展史呢,还是我学错了学科
3、不需要找别人,既然你一再宣扬别人不懂circuit,那你就说说你给的那个定义,到底是属于电路,还是回路?
4、既然你说人家说恒流源内阻的说法不对,那我就请教一下:恒压源的内阻是大一点好,还是小一点好,理想的恒压源内阻应该是多少?为什么?恒流源的内阻是大一点好还是小一点好,为什么,理想的值应该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些问题等着你回答哦:
2、“电路理论专注于端口和电压”这个还真的是第一次听说,有别于经典电路理 ...

帅锅,这些东西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的,尤其是对你基础不太好的来说!
你去我那版面稍等,我过一段时间会在视频里给你说的很清楚的!我现在要准备PPT,没时间码字!

俺这个人做事够意思的,讲些基本知识是免费让你们听的,尽管原则上只对俱乐部成员免费!因为人家出过玛尼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帅锅,这些东西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的,尤其是对你基础不太好的来说!
你去我那版面稍等,我过一段时 ...

楼主,你这叫做够意思?你害人害得够意思吧?
学术水平三分之一桶水都不到,就出来这里骂街,胡说一通乱七八糟的错误知识,误导别人。无知
学术道德简直就没有底线,别人指出你哪里错了,还不敢承认,死嘴硬,弄一堆歪理出来想糊弄众人。无耻
综上:楼主就一个无知而且无耻的学术败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这叫做够意思?你害人害得够意思吧?
学术水平三分之一桶水都不到,就出来这里骂街,胡说一通乱 ...

大锅,我错了,我向你忏悔,我不懂什么叫电抗,我不懂什么叫向量,我不知道复数1+j1的模怎么求,幅角怎么求,我不懂电流源输出阻抗,我不明白网孔法节点法是用来求电压电流的,我不懂。。。我啥都不懂。我向你忏悔,向全世界无产阶级认罪,我以后要以三个呆标思想为指导,我做人要有底线,知道8荣8齿,为把论坛建设成傅强,名著,闻名,**,自游,屏灯,工整,发指,**,游山,诚心的大家院,而努力枫斗(此处应该有掌声!)

大号红字,谁不会设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锅,我错了,我向你忏悔,我不懂什么叫电抗,我不懂什么叫向量,我不知道复数1+j1的模怎么求,幅角怎 ...

我不需要你的忏悔,你需要的是向被你误导过的人道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不需要你的忏悔,你需要的是向被你误导过的人道歉!

你比**还厉害啊,你只要管好自己不被“误导”就性了,管别人干哈?

而且被我“误导”的人多了去了,到哪找啊?过去的,以及将来要被我“误导”的,会越来越多,你,管不了。

不然去站方投宿,把我负责的板块关了,你就说那个板块是专门误导人的。

去吧,去吧,快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