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类] 【工厂灯光控制系统】+希望比赛能取得好成绩

楼主(2018-03-27):
在国信长天CT107D开发板上试验成功  还有录制的视频  代码公布如下望大家指缺点
视频连接

第九届 预热 工厂灯光.rar

楼主:
欢迎大家指正

网友A:
看了你的视频,然后又下载到微自己的蓝桥杯板子运行,跟你视频上有一点不同。
1-开机串口显示文本“STC15F2K60S2 Uart Test !”,此为多余信息,题目没有要求。
2-在系统运行时间显示上,视频看是正确的,但在蓝桥杯板子上运行,当00-00-01之后,就开始显示乱码了,时间乱跳,所有远程读取时间也是不对的了。
3-在本地控制中,题目要求按键松开后才控制LED灯,你的程序是按下就控制LED灯了。
4-程序注释不是很完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你的视频,然后又下载到微自己的蓝桥杯板子运行,跟你视频上有一点不同。
1-开机串口显示文本“STC15F2 ...

才看到   芯片是15的应该不会时间乱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