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 压阻式压力传感器

楼主(2018-03-27):
压阻式压力传感器放上重物后只能测一次质量  然后恢复零  我想问一下 我放上物品后电阻值变化然后物品不拿走电阻值不变所以输出显示为零还是说压阻式压力传感器只有每次拿放才能测出值    压力传感器的值并不能维持

网友A:
只能测一次,这是软件处理的结果

只要重物不拿走,传感器肯定是一直有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测一次,这是软件处理的结果

只要重物不拿走,传感器肯定是一直有输出的 ...

软件怎么写才能在不拿走重物时保持重量呢     因为我应该采集一次信息显示一次中间肯定断的   下次就没有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软件怎么写才能在不拿走重物时保持重量呢     因为我应该采集一次信息显示一次中间肯定断的   下次就没有 ...

当重量稳定后,就可以锁定显示重量,只要波动范围在预定范围内,就一直显示重量,除非重物拿走

网友B:
买个转换模块,转换数字量信号或者模拟量信号,来检测这个信号就行了,规定范围内的允许变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