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威IoT模组及天线] 走近LoRa之三:NB-IoT信号还没覆盖到您家,先用LoRa试试?

楼主(2018-03-27):
走近LoRa之三:NB-IoT信号还没覆盖到您家,先用LoRa试试?
NB-IoT用户调试准备工作
目前启动NB-IoT调试工作需要完成以下步骤:①合作协议:提交项目方案和产品场景给华为,华为提供NB-IoT通信平台对接资料;②模块准备:购买NB-IoT模块,并在通信平台正确编写解析层代码;③覆盖确认:确认当地运营商NB-IoT基站是否已经覆盖,没有信号覆盖的区域可以向电信申请开通,也可以借助Softradio软件工具做虚拟模块调试;④SIM物联网卡:购买专用物联网卡,另外电信NB-IoT物联网卡使用之前,需要将服务器的IP地址添加到电信白名单上。
相信大家对NB-IoT的调试准备工作有了一定认识,这套工作对于GPRS+SIM上电即用来说稍显复杂。对于近期需要评估LPWA技术,以及急需对LPWAN部署可行性评估的用户来说,NB-IoT的网络覆盖率目前跟不上业务推进的速度。

LoRa用户调试准备工作
LoRa调试准备工作依照以下步骤开展:①硬件准备:购买内置LoRaWAN协议栈的CN470频段的LoRa(SX1278)模块,以及标准CN470频段的LoRa网关(SX1301基带);②网关初始化:填写网络参数,以确认接入互联网的方式,并指向LoRa Server(厂家提供评估演示);③平台初始化:登录LoRa ServerAdmin页面,添加LoRa网关,以及LoRa模块身份(devEUI、AppEUI、AppKey),即可开始进行LoRa通信。
LoRa相对NB-IoT来说,用户自主性比较强,LoRa网络管理权限完全交给用户端,基本上是一站式到位。对于刚刚接触IoT和LPWA技术的用户来说,比较容易立即独立开展调试工作,因此LoRa从自主管理这个角度看,用户体验比较好。

LoRa与LoRaWAN的概念
LoRa™ (LongRange,远距离)是一种扩频无线电调制解调技术,利用Chirp进行扩频的全新的调制方式,具有前向纠错FEC,显著地提高了接收灵敏度,属于物理层技术。
LoRaWAN是一种通信技术标准,是LoRa Alliance联盟为LoRa远距离通信网络设计的一套组网通信协议和网络架构。

LoRaWAN网络通信架构概念
LoRaWAN网络通信架构必然存在三个角色:①LoRa终端节点;②LoRa网关;③LoRa核心网服务器。
网络通信策略(数据包去重,入网鉴权,终端节点管理,用户业务数据对接等)全部都在LoRa核心网服务器内实现,LoRa网关主要是完成带时序控制能力的数据转发。因此只要LoRa终端节点确定工作模式(Class A/B/C)后,LoRa核心网服务器即可借助LoRa网关进行集群覆盖服务。

LoRa终端节点类型概念
● Class A 超低功耗双向通信
A类终端每次发送数据后会打开两个持续时间很短的Rx接收窗口,以接收下行数据,终端通过这种方式实现双向通信。A类通信方式功耗是最低的,终端节点可以根据实际需求发送数据,并且服务器回复的数据在终端节点下次发送数据时候才可以下发。
策略:先发送,下次发送才获得上次的请求的下行数据。数据包收发比=1:1

● Class B 具有接收时隙的双向通信
B类终端设备允许更多的Rx接收窗口,在A类Rx接收窗口基础上B类终端还会在特定的时刻打开更多的Rx接收窗口。为了保证终端设备能够在特定的时间打开窗口,他会从LoRa网关接收Beacon信标来完成时间同步。B类通信方式在低功基础上,获得更多的下行数据机会。
策略:先发送,每次发送后按照一定时间间隔启动Rx接收窗口,以接收多条数据。时间间隔从网关获取,以确保服务器知道终端设备Rx接收窗口的时刻。数据包收发比=1:N

● Class C 最大接收时隙的双向通信
C类终端设备默认一直打开Rx接收窗口,除了发送数据的时候处于关闭状态(LoRa是半双工通信)。C类终端功耗比A、B类终端都要明显大,但是其实时性也是最好的,通信延迟也是最低的。
策略:半双工通信,几乎不间断接收消息。

LoRa网关添加进入核心网服务器
一般来说,用户只需将LoRa网关的ID(EUI64位地址)添加到LoRa核心网服务器中,并且将LoRa核心网服务器的域名(或固定IP地址)和端口号填入LoRa网关中即可。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LoRa网关承载的数据是经过加密的密文,因此可以理解为LoRa网关是一个数据转发器。

LoRa终端添加进入核心网服务器
用户LoRa核心网服务器中添加一个应用,在应用中初始化一个LoRa终端节点,需要以下信息:devEUI(即设备身份ID),AppEUI(应用身份ID),以及Appkey(密钥)。

LoRa终端向服务发送数据
用户将以上devEUI、AppEUI、以及Appkey通过AT指令初始化到LoRa模块中,调用at+join指令即可看到模块入网,入网成功后返回:ok,-74,4.2(入网成功,信号强度RSSI,SNR)。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AT指令发送数据了,例如:at+mactx=uncnf,8,hello world。

参考资料
1、LoRa模块(LoRa Mote/终端)
▲工作频率410MHz-518MHz,中国ISM免执照频段
▲半双工通信,LoRa Modem×1,1物理Tx,1物理Rx
▲典型输出功率+17dBm,软件可调至+20dBm
▲整体链路预算高达159dB@BW=62.5KHz
▲LoRaWAN 1.01协议栈,CN470规范,支持ADR
(无线通信速率250~5.47kbps@BW=125kHz)
▲LoRaPMAC点对多点组网协议,单播/组播/广播/跳频
(无线通信速率 250~37.5kbps@BW=125/250/500kHz)
▲支持休眠双向通信功能,超低功耗下可远程实时唤醒
▲视距传输16.5km@0.25kbps/6dBi玻璃钢 & -4dBi胶棒天线
▲1路UART数据传输,AT命令行配置接口
▲强大的无线诊断能力,双向RSSI、SNR指示
▲支持OTA空中升级,UART本地升级
▲工作电压,2.5-3.6Vdc
▲工作电流,休眠1.4uA,接收21.5mA,发射130mA
▲产品尺寸16×32×3.2mm

2、LoRa网关(LoRa Gateway)
▲工作频率410MHz-518MHz,中国ISM免执照频段
▲半双工通信,LoRa Modem×8,1物理Tx,8物理Rx
▲发射功率+17dBm(+25dBmMax,默认2dBi玻璃钢天线)
▲MultiSF技术,并发48逻辑并发通道(SF×6,8物理Rx)
▲LoRaWAN 1.01协议栈,符合CN470规范,支持ADR
(无线通信速率 250~5.47kbps@BW=125kHz)
▲工业级PoE/NET×1(10/100Mbps),工业级全网通4G
▲Web控制台操作界面友好,内置诊断统计页面
▲Wi-Fi AP模式/RS-232控制台,现场调试轻松自如
▲蜂鸣器故障提示,组合式故障LED指示
▲内置Mini UPS确保网关可靠运行,容灾能力提高
▲RF布局合理,跳线走线流畅,信号衰减小
▲工业级户外设计,LoRa基带特殊散热处理
▲支持光伏供电9-36Vdc,兼容12V和24V电池组
▲智能网关能耗仪表,与光伏系统完美搭配
▲工作电压,PoE远程以太网供电,48Vdc
▲工作功耗,典型2.8W,最大5WMax
▲5KA级别天馈防雷,3KA级别内置电源防雷
▲IP65铸铝防水外壳,电脑灰,210mm×240mm×70mm 长宽高
3、LoRa核心网服务器(LoRa Server)
▲Intel Xeon 处理器/8GBDDR3/2T硬盘
▲ETH 1Gbps×4,USB 2.0×2,HDMI/VGA×2
▲LoRa容量:50×Gateway,10000×Nodes(Max)
▲Web控制台,操作界面友好,设置简单
▲多用户管理,多项目管理,LoRa应用管理
▲LoRaWAN无线通信网关GIS管理,基本信息管理
▲LoRaWAN节点注册(增改查删),在线Web调试,收发统计
▲交流88~264Vac 50/60Hz 双电源架构
▲标准4U机架

网友A:
请问核心网关也可以供用户自定义轮询事情以及时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核心网关也可以供用户自定义轮询事情以及时间吗

网关只提供链路,与业务层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