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产生正弦波信号

楼主(2018-03-27):
请问各位大神,如何使用FPGA产生正弦波信号并传输到功率放大器上,谢谢

网友A:
这不是FPGA的强项。改用DDS吧。

网友B:
不说测试条件和技术指标都是耍流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FPGA的强项。改用DDS吧。

请问可以通过FPGA实现DDS的功能嘛?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说测试条件和技术指标都是耍流珉。

请赐教 小流氓

网友C:
感觉用fpga有点浪费了.你要多高的频率啊?

FPGA高速IO输出PWM正弦波。
@杨杰yj :还是DDS啊,用fpga吃力不讨好.
20K-200K

网友B:
带宽?幅度?误差?失真度?信噪比?.....

1、预计设计指标: 1)产生正弦波、方波、三角波:正弦波 2)输出正弦信号电压频率10K-100KHz:40KHz 3)输出电压0-200V 4)输出电压分辨率10mV 5)最大输出驱动电流不低于150mA

网友D:
ALTERA的FPGA可以生成一个DDS核

网友E:
核弹打蚊子的节奏~~~~

网友F:
两种办法,一是PWM加低通,这算是DA法。一种是方波加高阶低通,此为纯粹的滤波法。

网友G:
如果一定要在FPGA上做DDS,可在FPGA上做个查值表(可利用片内RAM),如果要生成正弦波,表内就要存储一个周期的正弦波幅度值,然后根据输出频率的不同,在表内逐一(输出频率低时,还可以插值)或跳跃查值,具体计算公式查DDS参考书。注意:前面写的插值与查值都没敲错字。输出端当然还需要一个DAC了。

楼主(2018-12-27):
引用 网友G:
如果一定要在FPGA上做DDS,可在FPGA上做个查值表(可利用片内RAM),如果要生成正弦波,表内就要存储一个周 ...

请问大神这个DA驱动如何写呢?时序图是这样的,将DA输出口接到示波器上总是没有波形,全是噪声。我的时钟是50M,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用fpga有点浪费了.你要多高的频率啊?

我在dds_vga的基础上利用da模块将波形数据采集到示波器进行观察,但是现在遇到一个问题。不知道该怎么驱动AD9708 ,请问可以帮我看一下嘛?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两种办法,一是PWM加低通,这算是DA法。一种是方波加高阶低通,此为纯粹的滤波法。 ...

通过apex系列芯片搭建硬件电路实现驱动超声换能器
1、预计设计指标:
1)产生正弦波、方波、三角波:正弦波
2)输出正弦信号电压频率10K-100KHz:40KHz
3)输出电压0-200V
4)输出电压分辨率10mV
5)最大输出驱动电流不低于150mA

2、在网上寻找40KHz的超声换能器电容为3800pf

3、选取高压运放的关键参数:
       Umax/V               Imax/mA             压摆率SR/V/us        失调电压/mV
最优(期望值)        200               191(477.5)        50.3(125.6)        1
PA85/PA85A        500/±225        200                  1000               0.5(标准)/2(最大)
PA96               300               1500                  250                  1/5

1)Imax=2*π*fmax*C*Umax=2*π*100K*3800*10-12*200=477.5mA (但实际使用的频率最大为40KHz,故I=2*π*40K*3800*10-12*200=191mA
2)SR=2*π*fmax*Umax=2*π*100K*200=125.6V/us(但实际使用的频率最大为40KHz,故SR=2*π*fmax*Umax=2*π*40 K*200=50.3V/us
3)失调电压= 分辨率(10mV)/ 闭环增益(10)=1mV

以上的PA85可以达到预期的效果吗?另外请问PA85的外围电路有大神做过吗?望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一定要在FPGA上做DDS,可在FPGA上做个查值表(可利用片内RAM),如果要生成正弦波,表内就要存储一个周 ...

您说的是对的,现在遇到DA时序驱动的问题,请问您用过AD9708嘛?谢谢

网友F:
引用 楼主:
通过apex系列芯片搭建硬件电路实现驱动超声换能器
1、预计设计指标:
1)产生正弦波、方波、三角波:正弦 ...

不该用高压运放,该方案太贵,应该用变压器升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该用高压运放,该方案太贵,应该用变压器升压。

您指的是常规的变压器?可以提供一个解决方案的链接吗?谢谢

网友F:
引用 楼主:
您指的是常规的变压器?可以提供一个解决方案的链接吗?谢谢

指能够工作在超声频率(对于你的应用就是40KHz)下的变压器,不是工频(50/60Hz)变压器哦,二者的磁芯材料不同。你可以在网上搜倒车雷达以及超声雾化器、清洗机的资料做参考。

网友H:
引用 楼主:
您指的是常规的变压器?可以提供一个解决方案的链接吗?谢谢

工作于40kHz单一频率,容量不过百伏安,这样的变压器比台式计算机电源里面的变压器要小至少一半。

网友G:
如果输出频率是固定的,比如40kHz, 那就更简单,无需采用可支持不同输出频率的DDS,只需按查值表一个点一个点地输出波形数据即可。比如50M时钟,40KHZ正弦波输出,则查值表只需保存一个周期的共50000/40=1250点的正弦波数据,然后在50M时钟驱动下周而复始地逐点输出数据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输出频率是固定的,比如40kHz, 那就更简单,无需采用可支持不同输出频率的DDS,只需按查值表一个点一 ...

现在是单一频率输出,但是存储在rom的数字量是需要DA转变为模拟量,才能到达示波器。现在就是DA驱动不知道如何写。我用的是ad9708,请问您可以指导一下吗,谢谢

52 KB

网友G:
利用时钟下降沿准备数据。ROM读出的时序要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