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IIC总线电容怎么说

楼主(2018-03-27):
MCU是DSP28335

现在模拟了一条IIC总线,然后上面将要挂很多个从机,从机的型号相同,都是MLX90614.

请问大家这条总线上最多能挂多少个从机,每个从机与MCU之间有个4米的距离,环境温度在0-70之间

IIC总线上能挂的数量与总线电容相同,总线电容也与距离有关,请问该如何计算从机的数目?

网友A:
距离太远了。
iic属于板级的通讯,不太适合这种中长距离的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距离太远了。
iic属于板级的通讯,不太适合这种中长距离的通讯

这个传感器是IIC的,请问有什么方法能增加距离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传感器是IIC的,请问有什么方法能增加距离吗?

每个传感器+MCU+485接口,用485组网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传感器是IIC的,请问有什么方法能增加距离吗?

用485或者can吧

网友C:
南京沁恒有扩展芯片。

网友D:
四米没有问题。
速度慢下来就是了。
一定要用示波器测试上升沿多久上去的。只要是时钟和数据都能上去,而且有共地,没有强大的干扰,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E:
4米多点,你要降低速度同时增大上拉能力(小点的上拉电阻,比如1K的,还要考虑单片机IO的灌电流能力)

网友F:
做电平转换,IIC信号 用12V或者24V 做
之前做过用5V电平 挂了10个测温芯片,中总长度4-5米
你这个每颗4米  速度放慢,电平提高 估计凑合

楼主:
用IIC总线扩展器可行吗?现在找到一个总线扩展芯片,好像还行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做电平转换,IIC信号 用12V或者24V 做
之前做过用5V电平 挂了10个测温芯片,中总长度4-5米
你这个每颗4米  ...

总线扩展器可行吗?型号是P82B715

楼主:
引用 网友E:
4米多点,你要降低速度同时增大上拉能力(小点的上拉电阻,比如1K的,还要考虑单片机IO的灌电流能力) ...

用IIC扩展器可行吗?

楼主:
扩展器的资料在顶层

楼主:
好像也行的样子,有用过的大佬指点一下吗?

网友:
感觉IIC会不稳定

网友G:
看器件手册,最远距离和最大负载数应有载明,超出则需加中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