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在keil中如何把常量数组定义到APROM固定位置

楼主(2018-03-27):
我现在有1k的常量数组需要定义到APROM的最后1K空间,也就是0X4400~0X47FF,我在Keil中定义数据的时候,平时是const unsigned char AA[1024]={.....};,但是如何关联到固定位置上?

网友A:
#define DATA_FLASH_START_ADDR                0x380
#define DATA_FLASH_PAGE_SIZE                128                //Bytes

volatile uint8_t code data_flash[DATA_FLASH_PAGE_SIZE] _at_ DATA_FLASH_START_ADDR;

网友B:
51定义RAM中的变量可以自定义位置,但这个是一般情况是不被推荐的,因为编译器有自己的一套关于变量分配的算法,至于在flash中存只读数据,我认为只要能放的下就行了吧,应为数组名字就是地址呀

网友C:
1. _at_ 关键字,优点方便,缺点不能初始化
2.自定义段,好像很麻烦,没有用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 _at_ 关键字,优点方便,缺点不能初始化
2.自定义段,好像很麻烦,没有用过 ...

写个汇编文件,一会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