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igaDevice Dfu Tool 的使用提问

楼主(2018-03-27):
硬件环境
MCU : GD32F150C6T6
晶振:无,使有内部振荡

1:上电进入DFU下载模式。芯片信息可以正确识别。

2,点击Option Bytes 指示芯片读保护,是否要擦除?,选择是。

3,擦除后,可以进入Option Bytes页面。

4,选择工程生成的hex文件,点击OK按键可以下载成功,但是程序不能正常运行

5,如果选中 Verify after download 或 Erase all 选项,则会下载失败。

6, Option Bytes去除读保护位后,再上电时,同样为读保护位生效,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以上情况,不知道有没有人遇到过相同的问题?请赐教。谢谢。

网友A:
这个大哥是使用GD-LINK下载的吗,我使用GD-LINK时遇到点问题,可以麻烦解决一下吗QQ:1058901869

网友B:
楼主分享的这些问题的我好好参考下的啦

网友C:
你的问题应该出在你的DFU固件代码,不能正确返回Option Bytes,导致上位机误判,然后执行了解除读保护,你的固件代码都被擦掉了,剩下的操作应该都无**确执行。Option Bytes地址在0x1FFFF800,需要你的固件能够正确响应读取这个地址数据的操作

网友D:
这个资料介绍的,我学习下的先

网友E:
这个注意地址访问与数据读写的就行

网友F:
你的设置有问题,如果检验失败,程序肯定不能运行的

网友B:
这个分享的操作步骤的很不错

网友G:
这个还没涉及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