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问下电阻干嘛用的

楼主:
如图,两个电阻,不懂交流电的电路,2个电阻阻值不大,这2个电阻有什么区别吗,或者叫什么电阻,我自己查下

网友A(2018-03-27):
这样的电阻一般是 碳膜电阻(2瓦),精度不高

网友B:
消耗功率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电阻一般是 碳膜电阻(2瓦),精度不高

白色的好像是碳膜电阻,绿色的也是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消耗功率用的。

两个都是一样的用途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两个都是一样的用途吗

具体用途,需要参考它所在的电路,有电路图才好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用途,需要参考它所在的电路,有电路图才好分析

R41 绿色的那个

R41 绿色的那个电阻

R41  绿色的那个电阻

网友C(点评):
R41与前后的电容,组成RC滤波电路。

网友D:
上面的那个是碳膜电阻,下面那个是什么类型的电阻需要更多的细节信息,但可以判断仍然是膜电阻,只是无法判断是什么膜。而从电路上看,该电阻无须较高精度,完全可以用常规碳膜电阻,功率满足即可。

网友D:
用途上看,设计者可能是为了滤波,但事实上没有必要使用R41,徒增不必要的功耗且对电源纹波的改善无丝毫益处。

网友E:
应该是T型滤波器。R41当成电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