搭建一个电路(大佬们给个例子吧~~~)

楼主(2018-03-27):
“热身”定时,警报电路。
用按键开关启动该电路。当选边工作结束后,裁判员立即宣布双方对练“热身”,同时按一下启动按键,电路开始定时。
定时5秒钟。对练“热身”本为5分钟,为节省调试或评审时间,这里以1秒代替1分钟,即当定时到了5秒钟,电路会自动发出“滴—”一声,表示时间到,“热身”结束。须注意的是警报滴声清晰且在10米之外能听清,只能“滴—”一声、约1秒钟,不能断断续续,也不能响时过长,否则变成噪声,判不成功。

网友A:
用单片机,很容易搞定的

网友B:
单片机,外接按键,输出为蜂鸣器。
主程序:
Init();//初始化系统(定时器、IO口)
while(1)
{
检测按键程序;//检测到按键按下则打开定时器
}
Interupt ()//定时器中断处理函数
{
清楚中断标志;
蜂鸣器操作函数;
}
void beep()//蜂鸣器操作函数
{
操作IO口使蜂鸣器响;
延时1s;
关闭蜂鸣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