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求三相交流220V的优点

楼主(2018-03-27):
各们前辈,有个电路,小弟一直没弄明白,望赐教,多谢多谢
1、初版电路是单相AC220输入,后面改为了这种三相220V输入,整流后的DC300V直接接到电机,请问为什么要输入电压改成了三相220V?
2、为什么要使用继电器去控制第三相AC220的通断?
3、我们常用的是单相市电220V,这款电机控制器使用的是输入为三相AC220V,怎样把三相220V接到单相市电220V呢?

哥们,电工证花钱买的吧。

网友A:
一样的,单相的就加大点电容。还有整流管的功率要相应的加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样的,单相的就加大点电容。还有整流管的功率要相应的加大。

请问为什么单相的电容就要大一些呢?

网友B:
不知道楼主说的“三相220V”是哪里的电压。
我国的市电是三相四线制,3条火线,一条零线,每相火线对零线是220V AC,两条火线之间是380V AC。

网友C:
兄弟,三相220V是怎么做到的?我们三相电不是都380V么,单相对N是220V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三相220V是怎么做到的?我们三相电不是都380V么,单相对N是220V

三相220V是这样接的,没搞懂,大家都来讨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