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新唐003]+1年多的使用感受

楼主(2018-03-27):
17年初就开始接触新唐N76E003这款8051单片机,至今已用这款单片机开发了十几款产品(有10PIN的、14PIN的、20PIN的,电子烟行业,产品小,周期短,你懂的!)

本人使用过的模块/功能有:
GPIO、ADC、SPI、I2C、Timer、UART、PWM、T2输入捕获、BOD、Dataflash、WDG、PowerDown模式.

下面总结下使用体会:

[1] 存储资源足够,18KB Flash, 1KB RAM,其中256字节是内部RAM, 768字节是外部RAM, 外部RAM的访问方式,最好还是在Keil中配置好

[2]以前习惯了使用EEPROM保存数据,新唐003使用DataFlash模式EEPROM,大小由用户设置,更灵活。

[3]ADC采样时,参考电压为VDD,而这个VDD是通过采用内部Bandgap电压 反推出来的,稍微麻烦点。 还有一点,不同批次的芯片Bandgap的采样值会有点偏差。

[4]PWM引脚 调节BUCK-BOOST输出时,烧坏过MOSFET,或者不控制也会震荡输出,后来的解决办法是 先将PWM引脚设置为Input模式,在配置PWM时再设置为PushPull模式。

[5] PWM最大时钟为主频16M,如果占空比从0%~100%调节的话,输出波形最大频率为160KHz,有点低,尤其是对Buck-Boost电路调节时。

[6]产品都是锂电池供电,使用Nulink仿真时,ADC差很多。原因是Nulink PC端USB也给供电,切断仿真器内部PC端5V供电 仿真就正常了。关于这个Keil C51驱动, 再向新唐提点意见, 就不能跟Cortex-M4/M0把版本统一吗, 每次调完NUCXXX换到003时, 提示仿真器固件版本不匹配。

[7] 关闭所有外设后,休眠电流只有5UA。电池供电的优势。

[8]新唐003的固件库,确实存在着一些BUG,调试发现不对时,除了检查自己软件外,可以检查下库。

[9]ICPDA和ICPCK都是可以复用的,接上拉电阻或者下拉电阻都不影响下载,但要注意不要接电容。

[10] 这款003中间出现过启动问题,上电电路要加RC,Startup.A51文件新唐调整过。 带来的影响是MCU上电时间会晚一点点,电路设计时需要考虑上电时序。(当时由于这个问题差点转向其它MCU)

用了一年多,总体上挺满意,新唐的服务还是不错的。在易用性上希望多考虑下 使用者的建议。

网友A:
nulink版本问题,要重新安装nulink驱动到keil根目录,我的就是这样解决的

网友B:
能否分享下T2输入捕获和BOD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否分享下T2输入捕获和BOD呢??

BOD:
void BODINT_init(void)
{
  clr_BOF;
  clr_BORF;

  clr_BORST;
  set_BOV1;
  clr_BOV0;

  set_EBOD;
  set_EA;
  set_BODEN;
}

在MCU进入休眠前关闭BOD功能
void BODINT_deinit(void)
{
  clr_BOF;
  clr_BORF;

  clr_BODEN;
}

void BOD_ISR (void) interrupt 8
{
  clr_BOF;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否分享下T2输入捕获和BOD呢??

关于T2输入捕获请参考  红外接收的笔记

网友C:
还有勘误表提到的那个休眠的解决方案。。

网友D:
总结得不错~!

“新唐003的固件库,确实存在着一些BUG” --- 楼主已知的Bug,是否可以讲讲,以免后来者“采坑”。。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于T2输入捕获请参考  红外接收的笔记

谢谢大神

网友A:
别忘记回帖

网友E:
羡慕你们这些人才

网友F(2018-06-26):
楼主您好, 可否分享下PowerDown模式的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您好, 可否分享下PowerDown模式的实现?

在进入掉电模式前,将一些不需要供电的外设关闭,将MCU内部的ADC、BOD、WatchDog关闭,打开唤醒中断。
clr_ADCEN;//关闭ADC
clr_BODEN;//关闭BOD
clr_WDTEN;//关闭看门狗
  PICON = 0xC1;        //0b110000 01        PORT1 Bit7|Bit4
  PINEN = 0x80;        //PWR Bit7 falling edge
  PIPEN = 0x10;        //USB_IN  Bit4 Rising edge
  PIF = 0;
  set_EPI;              // Enable pin interrupt

进入掉电模式
set_PD;

退出掉电模式,关闭唤醒中断,开启WatchDog/ADC/BOD,将关闭的外设重新打开
PIF = 0;
clr_EPI;
set_WDTR;//打开看门狗
set_ADCEN;//打开ADC
set_BODEN;//打开BOD

网友F:
引用 楼主:
在进入掉电模式前,将一些不需要供电的外设关闭,将MCU内部的ADC、BOD、WatchDog关闭,打开唤醒中断。
cl ...

好的, 谢谢您!

网友:
总结的不错,都是良心经验。

网友G:
楼主你好,如果我想写flash,是不是应该在BOD中断里写?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好,如果我想写flash,是不是应该在BOD中断里写?

在掉电时 保存数据到Flash,是可以通过BOD中断实现的。
需要更新的数据 存放在XRAM中,页擦除操作事先做好,在BOD中断里,做写Flash操作,把XRAM中暂存的数据写入Flash。
另外还要考虑下VDD掉电 维持时间(从进入BOD到MCU不能工作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好,如果我想写flash,是不是应该在BOD中断里写?

新唐Cortex-M0 掉电数据保存 参考手册

网友G:
引用 楼主:
新唐Cortex-M0 掉电数据保存 参考手册

BOD这样写,debug时,我把VDD下降到所选的检测电压,无法进入欠压中断,楼主帮看看是否配错了?

void BOD_Init(void)
{
        clr_BOF;
        clr_BORF;
        clr_BORST;
        set_BOV1;
        clr_BOV0;    //4.4v
        set_EBOD;                //使能欠压检测
        set_EA;
        set_BODEN;

}

楼主:
引用 网友G:
BOD这样写,debug时,我把VDD下降到所选的检测电压,无法进入欠压中断,楼主帮看看是否配错了?

void BO ...

你的代码配的BOD电压是2.7V 不是4.4V
4.4V的配置是
clr_BOV1;
clr_BOV0;

网友H:
能否帮忙测试下, 标定到16.6MHz后, SPI操作是否正常。
我在程序开始加了下面的代码后,spi就无法操作了, 发送直接死机
void MODIFY_HIRC_16600(void)
{
        unsigned char hircmap0,hircmap1;
        unsigned int        trimvalue16bit;

        set_IAPEN;
        IAPAL = 0x30;
        IAPAH = 0x00;
        IAPCN = READ_UID;
        set_IAPGO;
        hircmap0 = IAPFD;
        IAPAL = 0x31;
        IAPAH = 0x00;
        set_IAPGO;
        hircmap1 = IAPFD;
        clr_IAPEN;
        hircmap1 = hircmap1 & 0x01;
        trimvalue16bit = ((hircmap0 << 1) + (hircmap1 & 0x01));
        trimvalue16bit = trimvalue16bit - 15;
        //trimvalue16bit = trimvalue16bit - 13;
        hircmap1 = trimvalue16bit & 0x01;
        hircmap0 = trimvalue16bit >> 1;
        set_SFRPAGE;
        TA = 0XAA;
        TA = 0X55;
        RCTRIM0 = hircmap0;
        TA = 0XAA;
        TA = 0X55;
        RCTRIM1 = hircmap1;
}

楼主:
引用 网友H:
能否帮忙测试下, 标定到16.6MHz后, SPI操作是否正常。
我在程序开始加了下面的代码后,spi就无法操作了, ...

HIRC调整到16.6M这个函数里面的
set_SFRPAGE; 去掉试试。

一般在操作SFR页1的时候,操作之前set_SFRPAGE; 操作之后要恢复为页0,clr_SFRPAGE;

网友H:
引用 楼主:
HIRC调整到16.6M这个函数里面的
set_SFRPAGE; 去掉试试。

明天试试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的代码配的BOD电压是2.7V 不是4.4V
4.4V的配置是
clr_BOV1;

太感谢楼主了

楼主:
客气,相互学习

网友H:
引用 楼主:
HIRC调整到16.6M这个函数里面的
set_SFRPAGE; 去掉试试。

确实是这个问题。
太过相信从官方下载的代码了。
加了官方的代码后, 串口,定时器都正常,只是spi不正常。也就没有怀疑这段代码。
还以为是频率高,导致spi硬件异常。

网友I:
请问楼主 这款芯片的稳定性如何

网友G:
引用 楼主:
在掉电时 保存数据到Flash,是可以通过BOD中断实现的。
需要更新的数据 存放在XRAM中,页擦除操作事先做 ...

掉电存数据我是这样写的,但是没有成功,新手没看出哪里问题

u8         bod_buf[128]        _at_        0x3400;
u8    config_f[64] ;
u32                device_hour = 0;
u32                lamp_strike;

void DataInit(void)
{
        u8 i;
        for(i=0;i<64;i++)
                config_f=bod_buf;

        read_device_hours();
}

//读取设备运行时间
void        read_device_hours(void)
{
        lamp_strike |= bod_buf[0] << 24;
        lamp_strike |= bod_buf[1] << 16;
        lamp_strike |= bod_buf[2] << 8;
        lamp_strike |= bod_buf[3] +1;

        device_hour |=        bod_buf[4] << 24;
        device_hour |=        bod_buf[5] << 16;
        device_hour |=        bod_buf[6] << 8;
        device_hour |=        bod_buf[7] ;

        //擦除
        FLASH_EraseBlock_a((u16)bod_buf);

}

void BOD_Init(void)
{
        clr_BOF;
  clr_BORF;
  clr_BORST;
        clr_BOV1;
  clr_BOV0;    //4.4v
        set_EBOD;                //使能欠压检测
        set_EA;
  set_BODEN;
}

void BOD_ISR(void) interrupt 8
{
        //清中断标志

        clr_EA;

        //存放查询次数
        config_f[0] =lamp_strike >> 24 ;
        config_f[1]        =lamp_strike >> 16 ;
        config_f[2]        =lamp_strike >> 8 ;
        config_f[3]        =lamp_strike);

        config_f[4]        =device_hour >> 24;
        config_f[5]        =device_hour >> 16;
        config_f[6]        =device_hour >> 8 ;
        config_f[7]        =device_hour) ;

        FLASH_ProgramData((u16)bod_buf, &config_f, 12, 0);

        clr_BOF;
        set_EA;
}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的代码配的BOD电压是2.7V 不是4.4V
4.4V的配置是
clr_BOV1;

这样写掉电存不了,新手不太懂
u8         bod_buf[12]        _at_        0x3400;
u8    config_f[12] ;
u32                device_hour = 0;
u32                lamp_strike;

void        read_device_hours(void)
{
        lamp_strike |= bod_buf[0] << 24;
        lamp_strike |= bod_buf[1] << 16;
        lamp_strike |= bod_buf[2] << 8;
        lamp_strike |= bod_buf[3] +1;

        device_hour |=        bod_buf[4] << 24;
        device_hour |=        bod_buf[5] << 16;
        device_hour |=        bod_buf[6] << 8;
        device_hour |=        bod_buf[7] ;

        //擦除
        FLASH_EraseBlock_a((u16)bod_buf);

}

void BOD_Init(void)
{
        clr_BOF;
  clr_BORF;
  clr_BORST;
        clr_BOV1;
  clr_BOV0;    //4.4v
        set_EBOD;                //使能欠压检测
        set_EA;
  set_BODEN;
}

void BOD_ISR(void) interrupt 8
{
        //清中断标志

        clr_EA;

        //存放查询次数
        config_f[0] =lamp_strike >> 24 ;
        config_f[1]        =lamp_strike >> 16 ;
        config_f[2]        =lamp_strike >> 8 ;
        config_f[3]        =lamp_strike);

        config_f[4]        =device_hour >> 24;
        config_f[5]        =device_hour >> 16;
        config_f[6]        =device_hour >> 8 ;
        config_f[7]        =device_hour) ;

        FLASH_ProgramData((u16)bod_buf, &config_f, 12, 0);

        clr_BOF;
        set_EA;
}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问楼主 这款芯片的稳定性如何

我用它做的多款产品已经大批量出货,稳定性不用担心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样写掉电存不了,新手不太懂
u8         bod_buf[12]        _at_        0x3400;
u8    config_f[12] ;

我假设你的板子在掉电时,已经进入了BOD中断函数。并且你的FLASH_ProgramData函数是正确的
由于不确定你的VDD外挂电容是多大的,建议在FLASH_ProgramData写入后,把一个IO口拉高,用示波器抓下这个IO波形,掉电时 有没有出现脉冲,也就是FLASH_ProgramData有没有执行完毕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假设你的板子在掉电时,已经进入了BOD中断函数。并且你的FLASH_ProgramData函数是正确的
由于不确定你 ...

我是直接用可变电源直接降到4.4V下的,写入函数没问题(现成的),我试下抓IO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假设你的板子在掉电时,已经进入了BOD中断函数。并且你的FLASH_ProgramData函数是正确的
由于不确定你 ...

我抓了下IO,我只写12字节,23.5x12 =282us,掉电时脉冲持续了340us,时间上肯定够写完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用它做的多款产品已经大批量出货,稳定性不用担心

哦哦哦  感谢您啊

网友J:
请问下 我这边也是电池产品,这个内部参考电压 你怎么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问下 我这边也是电池产品,这个内部参考电压 你怎么弄的

U16 xdata VDD_Voltage;

void READ_BANDGAP(void)
{
        U8 BandgapHigh, BandgapLow;
        double Bandgap_Value;

        set_IAPEN;
        IAPAL = 0x0C;
  IAPAH = 0x00;
  IAPCN = READ_UID;
  set_IAPGO;
        BandgapHigh = IAPFD;
        IAPAL = 0x0d;
  IAPAH = 0x00;
  IAPCN = READ_UID;
  set_IAPGO;
        BandgapLow = IAPFD;
        BandgapLow = BandgapLow & 0x0F;
        clr_IAPEN;
        Bandgap_Value = (BandgapHigh<<4)+BandgapLow;
  Bandgap_Voltage = 3072/(0x0fff/Bandgap_Value);

        Bandgap_Voltage = Bandgap_Voltage - 34;
}

U16 BAT_read_vdd(void)
{
  U16 auRet = 0;
  double auADValue = 0;
  Enable_ADC_BandGap;                       // Find in "Function_define.h" - "ADC INIT"
  CKDIV = 2; // Clk is 4MHz
  ADC_Bypass(3);                             // For Band-gap convert please bypass the first 3 times.

  auADValue = ADC_read_value();

  CKDIV = 0; // Clk is 16MHz

  return (U16)((0xFFF/auADValue)*Bandgap_Voltage - 30);
}

@zhuozhenjie :每次MCU上电读一次就好了
READ_BANDGAP在哪调用的

网友:
[3]ADC采样时,参考电压为VDD,而这个VDD是通过采用内部Bandgap电压 反推出来的,稍微麻烦点。 还有一点,不同批次的芯片Bandgap的采样值会有点偏差。
内部带隙电压(band-gap voltage)为1.22V   通过这个电压,和采集这个口的AD值,反推出VDD 是这样操作吗,这样就不用再外部线路去采集VDD

网友K:
引用 网友A:
nulink版本问题,要重新安装nulink驱动到keil根目录,我的就是这样解决的

已经统一了

网友L:
楼主大神问一下dataflash烧写大概需要多少时间啊,现在在存储按键值时会影响定时器里面的LED显示功能,就是在擦除dataflash时LED会闪一下
void DATA_FLASH_Write(uint32_t u32addr,uint32_t u32data)
{
        DisableInterrupts();
        SYS_UnlockReg();
        FMC_ENABLE_ISP();

        FMC_Erase(u32addr);
        FMC_Write(u32addr,u32data);

        FMC_DISABLE_ISP();

        SYS_LockReg();
        EnableInterrupts();
}
FMC用的库函数
static __INLINE void FMC_Write(uint32_t u32addr, uint32_t u32data)
{
    FMC->ISPCMD = FMC_ISPCMD_PROGRAM;   /* Set ISP Command Code */
    FMC->ISPADR = u32addr;              /* Set Target ROM Address. The address must be word alignment. */
    FMC->ISPDAT = u32data;              /* Set Data to Program */
    FMC->ISPTRG = 0x1;                  /* Trigger to start ISP procedure */
    __ISB();                            /* To make sure ISP/CPU be Synchronized */
    while(FMC->ISPTRG);                 /* Waiting for ISP Done */
}

static __INLINE int32_t FMC_Erase(uint32_t u32addr)
{
    FMC->ISPCMD = FMC_ISPCMD_PAGE_ERASE; /* Set ISP Command Code */
    FMC->ISPADR = u32addr;               /* Set Target ROM Address. The address must be page alignment. */
    FMC->ISPTRG = 0x1;                   /* Trigger to start ISP procedure */
    __ISB();                             /* To make sure ISP/CPU be Synchronized */
    while(FMC->ISPTRG);                  /* Waiting for ISP Done */

    /* Check ISPFF flag to know whether erase OK or fail. */
    if(FMC->ISPCON & FMC_ISPCON_ISPFF_Msk)
    {
        FMC->ISPCON = FMC_ISPCON_ISPFF_Msk;
        return -1;
    }
    return 0;
}

感觉擦除里面的while会影响定时器中断,因为前面关闭了总中断,而定时器是1ms扫描一次按键值并做显示
不知道这个问题怎么解决@yjgna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大神问一下dataflash烧写大概需要多少时间啊,现在在存储按键值时会影响定时器里面的LED显示功能,就是 ...

抱歉 最近在出差,回复太晚了, 内部Flash的时间 具体可参考手册,下面是我用的NUC126芯片的Flash参数, 如果同样是用M0的话 应该差不多

网友M(2018-08-03):
  大批量新唐003 库存 SOP-20  价格仅需1.0x  欢迎咨询 18520895737

网友N:
请问上电死机问题如何解决和避免,谢谢。现在做货有1%的上电死机,不可能都都把IC当坏的吧,不良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请问上电死机问题如何解决和避免,谢谢。现在做货有1%的上电死机,不可能都都把IC当坏的吧,不良太高了。 ...

我这边的处理是VDD上加RC

楼主:
引用 网友N:
请问上电死机问题如何解决和避免,谢谢。现在做货有1%的上电死机,不可能都都把IC当坏的吧,不良太高了。 ...

还有你的startup文件不要用太旧的版本

网友N:
你这样加的RC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我试试看。我的情况也没有描述清楚,实际情况是这样的,我的电池保护IC-DW06是在PCB板子上的,电池通电后,DW06的关断的,电压会缓慢到0.5V左右,这时候其实单片机已经死机了(后面通电没用了)。电压要掉电到0.2V以下,再快速上电是正常工作的。这种情况的比率是1-2%。死机是再缓慢上电到0.3V左右死掉的,所以此IC配合DW06 DW07慎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