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运放二极管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8-03-27):
正半周,A2的输出会高于其负输入端,所以D3反偏,故R3几乎无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半周,A2的输出会高于其负输入端,所以D3反偏,故R3几乎无电流。

A2的负输入端不是等于Ui吗?为啥说A2的输出会高于其负输入端?

king5555 + 1 有运放的偏置电流但小而R3也小故忽略之。运放Vo=Vd4+VR3+Vi 。负半周R3电流由A1给。

网友A:
引用 楼主:
A2的负输入端不是等于Ui吗?为啥说A2的输出会高于其负输入端?

为了保证其“虚短”,A2输出必须要高于其负输入端,因为此时是通过D4和R3构成反馈回路。

网友B:
首楼电路“R3没有电流”的分析,不什么样,电路也就不什么样。

网友B:
    此电路设计思路是双运放+1与-1输出合成全波整流,有别于其它电路,可惜想复杂了。实行一个功能 电路越简单越好。将其减肥成附件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