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FM17522的LPCD吗?

楼主(2018-03-27):
最近在做rfid刷卡,需要低功耗,无法周期性寻卡。网上看到fm17522有lpcd功能,可以做到低功耗卡检测。但是网上资料少的可怜,只有一个所谓的官方例程,移植过来始终不对。

楼主你好,请问校验过了但是天线没有输出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没用过这个ic。帮顶。
楼主也可以了解下ti的方案

网友B:
lpcd是什么功能

楼主:
网上也查不到,也没有手册,好像是low power什么什么的,就是可以在卡保持休眠的情况下检测到卡靠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这个ic。帮顶。
楼主也可以了解下ti的方案

可否指点一二

网友C:
FM17522在lpcd下的发射功率有人知道怎么设置吗?

网友C:
楼主做出来了吗?

楼主:
做出来了。

网友D(2018-07-02):
群主,想请教下,这个按照你提供的配置,但是芯片无法产生中断,请问碰到过这种情况嘛,另外想请教下,配置好LPCD模式,RST引脚是高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D:
群主,想请教下,这个按照你提供的配置,但是芯片无法产生中断,请问碰到过这种情况嘛,另外想请教下,配置 ...

lpcd_config_user.h 里可以调节灵敏度,你试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lpcd_config_user.h 里可以调节灵敏度,你试试

好,谢谢,是配置的问题,现在是发现中断了,但是寻卡时通信错误,感觉是天线信号不好的原因造成的

网友E(2019-02-01):
引用 网友D:
群主,想请教下,这个按照你提供的配置,但是芯片无法产生中断,请问碰到过这种情况嘛,另外想请教下,配置 ...

你好,请问做出来了fm17522的lpcd吗,我这边初始化完成之后进入lpcd模式天线就没有输出了,进入lpcd模式是吧RST拉低吗

网友F(2019-06-03):
LPCD为low power external card detect的缩写

网友G(2019-08-07):
现在还有人在研究这个吗?

网友G:
网上也没有具体的文档,只有一个例程,芯片的官网上也只有一个芯片的简单介绍,头大

网友H:
       FM175XX_LpcdInit();             //LPCD初始化
        LpcdParamInit();                                //LPCD参数初始化
        LpcdRegisterInit();                       //LPCD寄存器初始化
        LpcdInitCalibra(&CalibraFlag);        //LPCD初始化调教

        if(CalibraFlag == TRUE)
          {
                Voice_TwoLineWriteData(OPERA_SUC_VOICE); //操作成功
          }
请问:配置后提示成功,中断脚为高电平。但是刷卡中断脚没有反应,为什么呢?

网友H:
       FM175XX_LpcdInit();             //LPCD初始化
        LpcdParamInit();                                //LPCD参数初始化
        LpcdRegisterInit();                       //LPCD寄存器初始化
        LpcdInitCalibra(&CalibraFlag);        //LPCD初始化调教

        if(CalibraFlag == TRUE)
          {
                Voice_TwoLineWriteData(OPERA_SUC_VOICE); //操作成功
          }
楼主请问:配置后提示成功,中断脚为高电平。但是刷卡中断脚没有反应,为什么呢?

网友I:
我用的这个工程,校验成功就是进不了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