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负压可以触发双向可控硅吗?

楼主:
我是个新手,这个电路正常0.6V可以触发可控硅;但是现在采集一个负压信号,想把单向可控硅换成双向可控硅不知道是否可行?请各位大佬给些建议,谢谢

网友A(2018-03-27):
双向可控硅, 那应该是双向电压都可以触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向可控硅, 那应该是双向电压都可以触发.

一端接地会受影响吗?

网友A:
接地不是问题,  讲的是控制脚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地不是问题,  讲的是控制脚的电压.

好的,谢谢,到时候我拿实物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