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焊接DSP经验分享

楼主(2018-03-27):
自己做了28335最小系统,买了器件手焊

楼主:
这是PCB上看的效果,178个脚,第一次焊这么多,以前就焊过快100多个脚的,还是ADC

楼主:
深圳华强北做的四层板到啦,加税费邮费一共225块大洋,希望老师能报销。
38块钱买的DSP也到啦,哈哈,淘宝最便宜的一家,我也真敢买。不管了,以后老师给钱再买新的芯片

楼主:
首先呢,先焊电路,不要焊芯片,不然电源短路了无从查起,3.3V和1.8V电源焊完之后,万用便测电压正常

楼主:
OK,然后焊芯片,没有啥好的方法,主要是心静手稳,管脚偏一点就废了,可以用绝缘胶带把芯片固定住

楼主:
马蹄形烙铁头,刷焊锡,再刷松香去焊锡

楼主:
结果芯片焊完之后测3.3V和地短路了,电阻1.9欧姆,应该不是芯片的质量问题。注意哈,不要焊完就上电,一点要测电源短路否

网友A:
[em:25:][em:25:][em:25:][em:25:][em:25:][em:25:][em:25:][em:25:][em:25:][em:25:][em:25:][em:25:][em:25:][em:25:][em:25:][em:25:][em:25:][em:25:][em:25:][em:25:][em:25:][em:25:][em:25:]

网友B:
最后结果是啥,成功了才能分享经验啊

哈哈,忘这事了,马上分享成功的喜悦

楼主:
下进去程序后,让红色的LED闪烁,1S周期,绿色的是电源。可以验证最小系统功能正常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是PCB上看的效果,178个脚,第一次焊这么多,以前就焊过快100多个脚的,还是ADC
...

这个焊接有难度。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是PCB上看的效果,178个脚,第一次焊这么多,以前就焊过快100多个脚的,还是ADC
...

以前使用拖焊能够实现的。

也是拖焊的,拖焊不容易虚焊

网友E:
引用 楼主:
深圳华强北做的四层板到啦,加税费邮费一共225块大洋,希望老师能报销。
38块钱买的DSP也到啦,哈哈,淘宝 ...

焊接的引脚有点短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下进去程序后,让红色的LED闪烁,1S周期,绿色的是电源。可以验证最小系统功能正常
...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下进去程序后,让红色的LED闪烁,1S周期,绿色的是电源。可以验证最小系统功能正常
...

看着有焊连接的地方怎么办?

确实有焊连接的地方,现在有的还没发现,发现了用烙铁分开就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是PCB上看的效果,178个脚,第一次焊这么多,以前就焊过快100多个脚的,还是ADC
...

引脚太密集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是PCB上看的效果,178个脚,第一次焊这么多,以前就焊过快100多个脚的,还是ADC
...

这个工具得齐全才可以。

网友E:
引用 楼主:
深圳华强北做的四层板到啦,加税费邮费一共225块大洋,希望老师能报销。
38块钱买的DSP也到啦,哈哈,淘宝 ...

把焊盘做长点是不是更好?

图片可能不清楚,焊盘其实够长,焊完管脚还留有一半余量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下进去程序后,让红色的LED闪烁,1S周期,绿色的是电源。可以验证最小系统功能正常
...

如果出现短路,怎么才能破开?

用烙铁分开就行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下进去程序后,让红色的LED闪烁,1S周期,绿色的是电源。可以验证最小系统功能正常
...

这个焊接的很整齐。

哈哈,焊完之后能工作就行,这个保证了再追求外表

网友H(2018-10-12):
请问DSP芯片在哪买的,京东天猫搜好久,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