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RS422多机通讯

楼主(2018-03-27):
STC12C5A60S2做主芯片,使用MAX488做RS422通讯。单设备的422接口ABYZ通过RS422转RS232与PC通讯,可以实现通讯,当两台相同设备并联接到转接口时,只有一台能正常通讯,另一台只能接收,PC收不到它回复的数据,该如何解决,求教,谢谢!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请问您的问题解决了吗,最后是怎么解决的,方便的话,加下我微信 18682151330 或者加QQ 463963591 分享下经验;感谢

网友A:
没用什么通信协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什么通信协议吗

设备有设置不同地址,上位机发送地址给设备,,一台设备回复数据上位机能收到,另一台回复的数据确收不到。这是我硬件连接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设备有设置不同地址,上位机发送地址给设备,,一台设备回复数据上位机能收到,另一台回复的数据确收不到 ...

回复数据PC收不到的那个MCU收到PC发送的地址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数据PC收不到的那个MCU收到PC发送的地址了没?

收到了,也回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收到了,也回复了

用示波器测一下故障的MCU那边的488两边的波形,如果发了PC应该能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