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ST官网登录不了,请教一下,不知道什么问题

楼主(2018-03-27):
esponse Error (invalid_response)

Server's response could not be processed. Invalid characters/Missing colon in header line or header name is empty
This could be caused by a malformed response, or possibly a misconfiguration.

For assistance, contact your network support team.

网友A:
中文【www.stmcu.com.cn]、英文[www.st.com]两个都可以。你那边网络问题吧。

网友B: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你的解决了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中文【www.stmcu.com.cn]、英文[www.st.com]两个都可以。你那边网络问题吧。

请问   stm32中国网站  里面有标准的固件库吗?
我进去之后找了一会,没看到标准的固件库...

网友C:
我遇到了和楼主一样的问题,现在也没有解决,楼主如果解决了麻烦回复一下好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问   stm32中国网站  里面有标准的固件库吗?
我进去之后找了一会,没看到标准的固件库... ...

应该有的,但不是所有STM32系列都有传统标准库。

不过现在基本都用cube版本库了。
你去www.st.com/stm32 搜索下stm32cube.

网友D:
换个网, 手机不行用电脑,电脑不行用手机.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没?

网友E:
有谁解决了吗?

网友F(2018-08-16):
解决了吗楼主

网友G(2020-08-07):
引用 网友A:
应该有的,但不是所有STM32系列都有传统标准库。

不过现在基本都用cube版本库了。

2020年8月7日登陆www.st.com用账号登陆总是显示账号错误,登陆不了

网友H:
可以上,速度很快

网友I:
坐标目前的时间,登录是没有问题的。再说,我感觉还是标准库好用,HAL库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