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请教下这个电路能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2018-03-28):
外接的磁电传感器,请教下这个电路能不能将正弦波 转换成方波

楼主:
要是不行 能提供一个修改意见吗?各位大侠.

网友A:
D22,是什么鬼?波形转换貌似是用比较器吧!!!!!!!

楼主:
D22强行将电压钳位到二极管的正向导通电压啊,用的确实是比较器

网友B:
不能。

楼主(点评):
说说呢 ,怎么改才能工作呢

网友B:
你用的是负反馈,这点增益是远远不够的。
要接成比较器形式,并采用正反馈形成一定的回差。

网友C:
为什么不用模电教材里面的波形变换电路?

楼主:
不知道这样行不行?

网友D:
输入交流差分吗?LM2903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入交流差分吗?LM2903是什么?

输入时磁电转速传感器的信号,LM2903是电压比较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