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突然有个疑问,当eeprom或者flash被擦爆后,表现为什么呢?

楼主(2018-03-28):
可读不可写吗?还是说可以写,但是写的失败。

网友A:
EE表现全为FF,不能写数据,而flash表现为擦除不全为FF。
可以正常进行读写,只是数据错误。
个人测试结果,也想知道其他现象。

网友B:
我觉得呈现的是一种不稳定的状态,不一定不能写,不能读。

网友C:
爆了估计都不能用了吧,存进去的数据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D(2018-05-23):
肯定可读,可能是乱写一通,只是写不进去,浮空栅都疲劳不能充放电了,估计是读出0xFF出来。但,位与位是有差别的,耐受度不一样。

网友E:
你们flash都是u怎么测试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