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 SP3232通讯,单片机死机

楼主(2018-03-28):
电路如图
这个232口连着电脑的九针串口,如果电脑和这个采集板一直通讯,倒不会死机;
如果电脑和SP3232不通讯,但线还是连着,过几个小时有一定概率会死机;
带电插拔,当R9 R11是220欧时,大概五次死机一次,当R9 R11是1K欧时,大概十来次死机一次,
但是这个电路跟其他单片机通讯时,电阻R9 R11是220欧,根本不会死机

现在把电路改成这样

和USB转串口通讯
带电插拔,二十次死机一次,还是没办法百分百不死机
一般运用中,可以不去带电插拔,就怕稳定性,毕

单片机做的协议是9600,7,e,1 MODBUS 通讯协议,假设电脑端设置19200波特率,只是通讯不上,单片机不会死机;
假设电脑端设置115200波特率,不仅通讯不上,单片机也会死机;
目前电路板没空间在加隔离电源,如果只加光耦,是否有效果

网友A:
是不是程序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程序有问题

跟触摸屏通讯,同时触摸屏是直流24V供电,就没上面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跟触摸屏通讯,同时触摸屏是直流24V供电,就没上面问题

加光耦隔离试试

楼主:
光耦要是共地,有效果吗,因为我电路板空间不足了,纯加光耦还是有点空间,想直接用带隔离的232芯片,但成本多了不少

网友B:
八成是程序问题,检查一下是不是开了串口通讯错误中断又没进行对应处理。

楼主:
程序部分
串口定义
void UART2_Configuration(void)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UART2_GPIO_Configuration();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2,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RXNE, ENABLE);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TC, ENABLE);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PE, ENABLE);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ERR, ENABL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USART2,ENABLE);
USART_Cmd(USART2, ENABL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2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0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中断函数

void        RTU_USART2_IRT()
{
        u8        date;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2, USART_IT_RXNE)==SET)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2, USART_IT_RXNE);
                date=USART_ReceiveData(USART2);

                if((RecvBufferLength<BUF_MAX-3)&&SendTaskDoing==FALSE)
                {
                        RecvBuffer[RecvBufferLength++]=date;
                }
        }

        if(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USART_FLAG_ORE)==SET)
   {
    USART_ClearFlag(USART2,USART_FLAG_ORE);         //¶ÁSRÆäʵ¾ÍÊÇÇå³ý±êÖ¾
    USART_ReceiveData(USART2);                      //¶ÁDR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2, USART_IT_TXE)==SET)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2,USART_IT_TXE);
             USART_ITConfig(USART2,USART_IT_TXE,DISABLE);
   }

         if(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 USART_FLAG_NE) != RESET)
{
USART_ClearFlag(USART2, USART_FLAG_NE);
}
if(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 USART_FLAG_FE) != RESET)
{
USART_ClearFlag(USART2, USART_FLAG_FE);
}

if(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 USART_FLAG_PE) != RESET)
{
USART_ClearFlag(USART2, USART_FLAG_PE);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2, USART_IT_TC)==SET)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2, USART_IT_TC);
                if(SendBufferIndex<SendBufferLength)
                {
                        USART_SendData(USART2, SendBuffer[SendBufferIndex++]);
                }
                else
                {
                        SendTaskDoing=FALSE;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RXNE, ENABLE);
                        UART2_SendEnable(FALSE);
                }
        }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光耦要是共地,有效果吗,因为我电路板空间不足了,纯加光耦还是有点空间,想直接用带隔离的232芯片,但 ...

共地就没啥效果了

网友C:
计算机电源和/或你的应用系统电源未可靠接大地所致。

网友D:
最好能仿真,确认到底是硬件还是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