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电流采集电路

楼主(2018-03-28):
这个电流采集电路大概是怎么工作的?怎么准确的采集到电流的?谢谢.

网友A:
"为什么前级运放加5V电源,后级不加?"

若是指运放电源的话,后面的运放“电源”省略没画而已。这通常是含多个运放的IC的电源引脚画法。

网友B:
图中LM224运放是四运放,即一个封装内有四个相同的运放,四个运放公用电源引脚。

网友C:
前级加5V,是电源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前级运放加5V电源,后级不加?"

若是指运放电源的话,后面的运放“电源”省略没画而已。这通常是含 ...

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中LM224运放是四运放,即一个封装内有四个相同的运放,四个运放公用电源引脚。 ...

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级加5V,是电源供电!!!!!!!!!!!!!!!!!!!!!!!!!!!!!!!!!! ...

嗯,谢谢,新手学习,还请多多指教。

网友D:
电流流过50mR电阻产生微弱压差,然后差分放大,然后后边跟了俩形式一样但是参数不一样的正向放大电路用来分两个量程。电流越大最后的输出电压越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流流过50mR电阻产生微弱压差,然后差分放大,然后后边跟了俩形式一样但是参数不一样的正向放大电路用来分 ...

嗯,非常感谢您的指导。

网友E:
电路存在错误。
电路设计显得很繁琐,太复杂,精度难以保证。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电路存在错误。
电路设计显得很繁琐,太复杂,精度难以保证。

精度问题软件做做算法应该还是能用的,毕竟电流挺大的。这个电路应该可以工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路存在错误。
电路设计显得很繁琐,太复杂,精度难以保证。

谢谢您的指导,您能具体说明电路中存在的哪些问题,需要如何进行改进?非常感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精度问题软件做做算法应该还是能用的,毕竟电流挺大的。这个电路应该可以工作的。 ...

可以工作?
不一定。
精度?要先学会计算。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指导,您能具体说明电路中存在的哪些问题,需要如何进行改进?非常感谢。 ...

2.5V输出可能振荡,运放输出端不可随便加电容的。
用LM224精确放大5mV的直流信号,基本是妄想了(当然你可以采用其他技术辅助处理,譬如自校零)。
最后输出端的稳压二极管限幅,会坑死你的,这里产生的非线性会让你花很多程序去处理,最后还是不靠谱。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可以工作?
不一定。
精度?要先学会计算。

首先我没有看出这个电路哪里不可以工作,供电电压、四个运放的共模输入电压、输出电压范围都是合理的。再者关于精度的问题影响最大的就是放大器的Vos,这个问题可以用合理的算法来消除,到底做到什么级别的精度楼主没说只是问工作原理而已。最后,我用过类似的电路来采集大电流。大家探讨问题而已,没有必要带情绪。

网友F:
2.5V电压可由基准源产生,用电阻分压会受电源电压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F:
2.5V电压可由基准源产生,用电阻分压会受电源电压影响

好的,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首先我没有看出这个电路哪里不可以工作,供电电压、四个运放的共模输入电压、输出电压范围都是合理的。再 ...

参见14楼。
另外,影响精度的并不是Vos,而是Vos的温漂。情绪化?不存在的,只是手机码字比较省字罢了。

网友G:
建议将2.5V电压产生电路用基准源替换,图中使用电阻分压将受到电源影响,一个TL431也才不到一毛钱。

网友H:
引用 网友D:
首先我没有看出这个电路哪里不可以工作,供电电压、四个运放的共模输入电压、输出电压范围都是合理的。再 ...

参考电源输出电路本身有重大的问题,作用运算输出负载,尺可能避开容性负载。或者选带载能力强的可当作缓冲器的运放,不要加这么大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G:
建议将2.5V电压产生电路用基准源替换,图中使用电阻分压将受到电源影响,一个TL431也才不到一毛钱。
...

好的,谢谢,我会认真考虑的。

网友I:
看你们发言,好高深的样子,我都不敢随便说话了。 20楼作者可以帮他算算,改一改。。。
这样大家都可以学习下。。。

网友J:
1、2.5V电源基准用5V分压+跟随可以,但是准不准呢?
2、输出你用了RC,参数对不对?信号的频率是多大?
3、第一级运放是否可以轨到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