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TIM1的PWM输出时有时没有

楼主(2018-03-28):
使用的是STM32F103C8T6,使用的TIM1的PWM输出,还有TIM3的PWM输出,程序下载完后,TIM1的pwm一直没有输出,tim3的pwm一直有输出,后来查找论坛有人说了需要在主函数里面先初始化tim1再初始化tim3,然后试了试果然tim1有了pwm输出,但是重新上电后tim1又没有PWM输出了,又重新烧写tim1又可以输出PWM了,但是重新上电依然没有,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void TIM3_Configuration(void)    //PWM2 ch2     PWM3 ch3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 ENABL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99;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22;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 PWM1 Mode configuration: Channel2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Togg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20;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Low;
  TIM_OC2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2PreloadConfig(TIM3, TIM_OCPreload_Enable);

  /* PWM1 Mode configuration: Channel2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Togg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20;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Low;
  TIM_OC3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3PreloadConfig(TIM3,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ARRPreloadConfig(TIM3, ENABLE);

  TIM_Cmd(TIM3, ENABLE);
}

void Timer_init(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 ENABLE);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99;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22;//3089;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1, &TIM_TimeBaseStructure);

  /* PWM1 Mode configuration: Channel2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Togg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20;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Low;
  TIM_OC1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1PreloadConfig(TIM1, TIM_OCPreload_Enable);

  /* PWM1 Mode configuration: Channel2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Togg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20;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Low;
  TIM_OC3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3PreloadConfig(TIM1,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ARRPreloadConfig(TIM1, ENABLE);

  TIM_Cmd(TIM1, ENABLE);
  TIM_CtrlPWMOutputs(TIM1, ENABLE);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2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1_UP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CAN--USB_LP_CAN1_RX0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B_LP_CAN1_RX0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ÏÈÕ¼ÓÅÏȼ¶0,´ÓÓÅÏȼ¶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USART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3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ÏÈÕ¼ÓÅÏȼ¶0,´ÓÓÅÏȼ¶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网友A:
不管是初始化1还是3都可以的;
没有先后的说法;

程序仿真下看看呗:监控相应的定时器寄存器有没有使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管是初始化1还是3都可以的;
没有先后的说法;

监控了是没问题了,但是没有输出

网友B:
ST官方例程关于定时器PWM输出的很多,也很完整。你参考下。

调试时,注意不用因为手动操作寄存器而忘写具体的程序代码。

这样就会出现调试OK,下载重启后不正常。

另外,也注意硬件,尤其电源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官方例程关于定时器PWM输出的很多,也很完整。你参考下。

调试时,注意不用因为手动操作寄存器而忘写具 ...

香主,st官方例程在哪里啊,没有看到啊,有没有连接地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没下载F1CUBE?

没有下载啊,不过这也是一种办法了,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下载啊,不过这也是一种办法了,谢谢

这个文件里面有很多例子。但是要注册ST网站的账号才可以下载。

网友D(2018-11-19):
说了一大堆废话的蛮多,有用回答没有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说了一大堆废话的蛮多,有用回答没有啊!!!

基本可以确认 仅就他的问题,上面代码是看不出问题的。
问题可能出在别的地方。
比方相关中断里是否对定时器1的输出做了什么;
对于TIM1来讲,是否使能并触发了刹车信号;

其实,配置TIMER的PWM输出很简单的,也有足够
的现存代码。

网友D(2019-09-21):
引用 网友B:
基本可以确认 仅就他的问题,上面代码是看不出问题的。
问题可能出在别的地方。
比方相关中断里是否对定 ...

就是因为足够简单,所以才说前面都说的是废话啊。
我今天调试倒是发现一个问题,不知道算不算是STM32的一个Bug??
就是我发现我以前用得好好的一段代码,里面有用到TIM1、TIM2、TIM3、TIM4,以前都是依次顺序初始化的,用得好好地没啥问题。今天把顺序改了一下,先初始化TIM3,再依次初始化TIM1、2、4,结果TIM3的PWM输出就没了(用了OC1、OC2两路PWM输出)。初始化顺序调回去,就都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就是因为足够简单,所以才说前面都说的是废话啊。
我今天调试倒是发现一个问题,不知道算不算是STM32的一 ...

仿真监控TIM3的各个寄存器状态,都正常,就是没有PWM输出波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香主,st官方例程在哪里啊,没有看到啊,有没有连接地址了

STM32各个系列都有丰富的例程在固件包里。
你去官网搜索stm32Cube,会发现各个系列的固件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