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AT89C52单片机的超低频信号发生器设计

楼主(2018-03-28):
基于AT89C52单片机的超低频信号发生器设计

   低频以及超低频信号在医学、电化学研究和实验教学中都有广泛的应用,尤其在电化学领域里,超低频信号发生器已成为电化学仪器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电化学仪器配以方波、三角波和正弦波发生器,可以研究电化学系统各种暂态行为;配以慢的线性扫描信号或阶梯波信号,可以自动进行稳态(或接近稳态)极化曲线测量。然而市面上适用于电化学领域的信号发生器很少,传统信号发生器无法满足专业需求,且购买成本太高。现介绍一种用单片机控制的信号发生器,可输出方波、三角波及正弦波。产生的波形信号频率范围是0.125 mHz(毫赫兹)~80 Hz,输出的模拟信号电压范围是-10~+10 V,输出信号的幅值和频率具有一定的调节范围。该信号发生器与传统的信号发生器相比,有如下的特点:该信号发生器可以满足电化学领域对于信号发生器的要求,最低频率可达到0.125 mHz,在国内达到先进水平,且该信号发生器在超低频时精度高,失真度小,性能稳定,电路结构简单,体积小。
  1 工作原理
  超低频信号发生器的输入参数有扫描方式、上下限电平、波形频率。其中,扫描方式有单次、往返、连续三种选择;上下限电平在-10~+10 V之间,且上限电平大于下限电平;波形频率范围为0.125 mHz~80 Hz。输出波形有三种:方波、三角波、正弦波。当信号发生器上电后,先进行复位清零,然后进行系统初始化,用户通过将键盘设置扫描频率、上下限电平及扫描方式等参数输入单片机,并通过LCD进行显示。按照一定的算法准确调节各个功能模块,断开积分电路模块中控制仪器工作的模拟开关,使信号发生器开始工作,从而输出所需信号波形。
  2 波形产生原理
  该信号发生器可以产生频率、峰谷值可调的、连续的方波、三角波和正弦波。下面详细介绍三种波形的产生原理。
  2.1 正弦波产生原理
  由于该信号发生器的最低频率可达到0.125 mHz,传统的正弦波产生电路已经无法满足要求。该仪器使用16位的数/模转换器DAC8532产生正弦波。与RC桥式正弦波振荡电路和LC正弦波振荡电路相比,该方法简单、可靠,且稳定度高。
  2.2 方波产生原理
  传统的方波产生电路由反相输入的滞回比较器和RC电路组成,RC回路既作为延迟环节,又作为反馈网络,通过RC充、放电实现输出状态的自动转换。但是产生的方波无法满足超低频的要求,而且波形的幅值和频率调节困难。该系统的方波产生电路是通过CMOS模拟开关的不断转换来产生的该电路使用ADG201A作为模拟开关,当开关断开时电路输出高电平;当开关闭合时,电路输出低电平。方波的幅值由输入电压决定,而周期则由模拟开关转换的频率来决定。电路简单,能满足超低频的要求,而且该电路产生的方波是连续的模拟波形,且幅值和频率调节方便。
  2.3 三角波产生原理
  该信号发生器的三角波是用积分电路产生的,与传统的三角波产生电路不同,该三角波的产生过程是一个闭环控制系统,如图1所示。方波发生电路是控制积分电路的积分方向。积分电路的输出与用户输入的上下限电平送入比较器进行比较,将比较结果送入RS触发器。当积分电路的输出高于用户输入的上限电平(或者低于下限电平)时,RS触发器控制方波发生电路使其输出电压反向,继续将积分电路的输出和用户输入的上下限电平送入比较器比较,周而复始,从而输出所需信号的波形。
  3 硬件电路设计
  3.1 基于AT89C52的硬件电路设计
  电路框图如图2所示。
  3.2 LCD显示电路
  以前普遍应用于显示终端的LED,因不能方便地显示汉字及图形而逐渐被淘汰,该信号发生器使用OCM4X8C液晶显示模块进行显示。OCM-4X8C是具有串/并接口,其内部含有中文字库的图形点阵液晶显示模块。该模块的控制驱动器采用台湾矽创电子公司的ST7920,因而具有较强的控制显示功能。
  OCM4X8C的液晶显示屏为128×64点阵,可显示4行,每行8个汉字。为了便于简单、方便地显示汉字,该模块具2 Mb的中文字型CGROM,该字型ROM中含有8 192个16×16点阵中文字库;同时,为了便于英文和其他常用字符的显示,具有16 Kb的16×8点阵的ASCII字符库。LCD显示电路如图3所示,LEDA为液晶显示模块背光源的正极,接+5 V电源;LEDK为背光源的负极,接地;PSB控制串行/并行连接方式,当模块的PSB脚接低电平时,模块即进入串行接口模式,串行模式使用串行数据线R/W、串行时钟线E以及片选端RS来传送数据,即构成3线串行模式。按照串行操作时序编程,即可进行显示。
3.3 E2PROM电路
  串行E2PROM是可在线电擦除和电写入的存储器,具有体积小,接口简单,数据保存可靠,可在线改写,功耗低等特点,而且为低电压写入,在单片机系统中应用十分普遍。利用E2PROM可以存入信号发生器的初始化状态表,单片机复位清零之后直接调用该表对系统进行初始化。AT24C64与单片机的连接电路如图4所示。
  4 系统软件设计
  软件程序是实现超低频信号发生器的核心,根据键盘输入参数准确地调节控制电平上、下限的数字电位器以及控制输入电压的DAC8532等,使信号发生器能够正常工作。软件流程如图5所示。
  5 超低频信号的实现
  对于方波和三角波的输出频率划分为4档输出。为了使4个档次的频率分布均匀,电阻的选择也很关键。通过计算,选择2 MΩ,75 kΩ,4 kΩ,310Ω。由公式:
  可以算出4个档位满足的频率范围:电容C=10μF,该设计中Uo最大取值为10 V,Ui的最大取值为10 V,使得电路工作的Ui的最小取值为0.1 V,根据公式:
  得出频率范围为0.125 mHz~80 Hz。
  为了确保超低频信号波形稳定,重复性好,在波形的实现过程中要注意以下几点:
  (1)模拟开关的使用。该系统最初使用模拟开关来控制4个频率档位,但是由于模拟开关的导通电阻和截止电阻,使模拟开关的闭合不是完全闭合,断开也不是完全断开,而且模拟开关的截止电阻不够大,因此4个模拟开关并联截止电阻就会更小,再与积分电阻并联就严重地影响了积分周期,从而影响了超低频信号的输出。最终改用继电器控制最低频率段,利用模拟开关控制剩余的三个频率段,这样低频信号输出稳定。
  (2)输入信号不能过小。如果输入信号过小,使得信号与运放的失调电流、失调电压相当,那么输出信号的误差很大。
  (3)积分电容的选择。超低频对于电容也有特定的要求,为了使信号稳定,该超低频信号发生器电容为聚四氟乙烯电容器,容值为10μF。由于电路板上的绝缘电阻不够大,积分电容不能直接焊在电路板,而是通过两根导线与运放相连。
  (4)积分电阻的选择。电阻值过大,对于运放的要求太高,电阻值过小,无法产生超低频波形,因此选择了最大积分电阻为2 MΩ的金属电阻。
  (5)运放的选择。超低频信号对运算放大器的要求很高,该系统选择OP37低失调电流、低失调电压的运算放大器。
  6 结语
  由单片机控制的超低频信号发生器,与现有采用计数器、只读存储器、D/A转换器和滤波器等组成的信号发生器相比,频率准确度和稳定度较高。该信号发生器产生的三种波形是电化学实验中常用的波形,且最低频率可达到0.125 mHz,这是电化学实验对于低频的要求,在医学和电化学研究方面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网友A(2018-05-31):
有具体图和软件吗?我想做一个。试试。

网友B:
有具体图和软件吗?

网友C:
为什么不使用DDS呢

网友D:
有滤波电路吗

网友E:
使用的是什么算法

网友F:
跟着学习一下。

网友G:
信号发生器高端了。

网友:
最高能够输出多大的频率呢

网友H:
性能稳定行怎么样

网友I:
现在都使用专用的信号发生器了。

网友J:
频率、峰谷值可调的、连续的方波、三角波和正弦波

网友F:
超低频信号是多大呢

网友E:
sin输出吗?

网友D:
DAC输出端多大阻抗

网友C:
现在DDS芯片比较高好用。

网友B:
这个精度怎么样

网友G:
信号频率范围有点低呢

网友I:
这个的成本大约是多少

网友H:
失真度小测试过了吗

网友:
能不能做到1Mhz呢

网友J:
建议来个成品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