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工具] NV32F101x 对比 NV32F100x 模块更新细节

楼主(2018-03-28):
2.1 SIM 模块
2.1.1 系统选项寄存器(SIM_SOPT)
对比 NV32F100x 新增 ADC1 硬件触发源选择位(7~6),不可屏蔽中断(NMI)默认禁用,NMI 中 断信号输入引脚由PB4 变更为PE2
2.1.2 引脚选择寄存器(SIM_PINSEL)
对比NV32F100x 删去ETM1 模块的引脚映射选择位,ETM1 模块引脚不支持引脚映射,
新增 SPI1 模块引脚映射选择位。
2.1.3 系统时钟选通控制寄存器(SIM_SCGC)
        该寄存器增加新增模块的时钟选通控制位
2.1.4 总选时钟分频寄存器(SIM_BUSDIV)
该寄存器新增一位,可将从 ICSOUTCLK 输出的系统时钟进行 1/2/3/4 四种分频之后作为总线时钟

楼主:
2.2ICS 模块
2.2.1 ICS 控制寄存器 1(ICS_C1)
RDIV 位对应外部输入时钟分频系数有所更改,外部输入时钟输入分频更灵活。
2.2.2ICS 控制寄存器 2(ICS_C2)
在 ICS 控制寄存器 2(ICS_C2)新增 2 位用于 FLL 倍频系数选择。NV32FL101x 倍频环有 1024/1280/1536/1920 四种倍频系数可选,默认 1280 倍频。

楼主:
2.3 存储模块
FLASH 大小由128K 变更为 32K, 非易失性存储区域为 3K,FLASH 支持按字节、半字、字写入。
新增FLASH 缓存,FLASH 缓存控制器位于MCM 模块。

楼主:
2.4 ADC 模块
新增1 路ADC,两路ADC 各有 8 个外部输入通道,ADC 输入通道选择有所改动
ADC 的采样速率为 1Msps。可选择 ADC 模块作为DMA 搬运数据的硬件触发源,当 ADC 转换完成可 触发DMA 搬运数据。

楼主:
2.5WDOG 模块
WDOG 寄存器NV32F100x 版本的 8 位,修改成16 位,各寄存器的基址有所变动,新增看门狗刷新寄存 器。

楼主:
2.6 ETM 模块
ETM 模块新增正交解码功能,ETM0、ETM1、ETM2 的通道数分别为 2、4、8、
ETM 模块的各通道均可作为DMA 的硬件触发源,通道匹配事件可触发DMA 搬运数据。

楼主:
2.7 通信模块
2.7.1 SPI
SPI 模块新增64 位 FIFO,模块寄存器有所增加,SPI 接收和发送事件均可作为DAM 的硬件触发源
2.7.2 I2C
I2C 可作为DMA 的硬件触发源
2.7.3 UART
新增1 路UART3,共 4 路 UART,UART 的接收和发送事件均可作为DMA 硬件触发源

楼主:
2.8 IRQ
新增加一路 IRQ,两路IRQ 共用一个中断向量

楼主:
2.9 管脚分配
除 NMI 中断输入引脚由PB4 修改为PE2,NV32F101x 兼容NV32F100x

网友A:
加了正交解码,DMA当牛一样用到尽,通信模块更灵活了,这是准备与ST同类PK的节奏呀,就看性价比了

网友B:
NMI默认禁用好,被这个坑惨了

网友C(2019-09-12):
可以flash取指还是要等待

网友C:
可惜flash取指还是要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