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真诚求助,求建议,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8-03-28):
上次发帖“指针使用不当,会造成很奇怪的问题,大家注意”,本以为问题解决了,实际仍然没有解决,再次求大家建议。https://bbs.21ic.com/icview-2489572-1-1.html?fromuid=1912616

问题描述:
在keil v5.23环境下做的四轴飞行器飞控,如果增减一些无关代码,飞机的飞行效果变化很大。

例如,在进入主飞控程序之前,增加一些打印输出,如“printf("welcome\r\n");printf...”,飞机飞的很稳;
如果把这些printf删掉,飞机就会变得很抖。
同理,楼主测试了在程序的其他位置增减一些无用的本不影响飞行的代码(不一定含有printf,可以只是一些没用的if..else...或者其他),飞机也会变稳或者变抖。

目前,楼主已经对此问题进行了各种测试,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包括:
1. 确认了代码空间远小于flash存储空间。
2. 增减栈、堆空间。
3. 删掉编译生成的中间文件,重新编译。
4. 尝试各种优化选项。
5. 确认数组越界的可能,指针操作越界的可能。

以上尝试都没能解决。

真诚求大伙建议,在此不胜感激。
@linqing171 @ayb_ice

网友A:
认真测试,认真检查,没有其它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认真测试,认真检查,没有其它办法

都认真检查了,现在是实在没有办法了。

我在想,能不能通过改写编译脚本控制重要代码和数据在flash和ram的位置,这样就能保护重要的代码和数据。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都认真检查了,现在是实在没有办法了。

我在想,能不能通过改写编译脚本控制重要代码和数据在flash和ram ...

不要怀疑这些了,没有意义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都认真检查了,现在是实在没有办法了。

我在想,能不能通过改写编译脚本控制重要代码和数据在flash和ram ...

现在看来,你这可能是临界代码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看来,你这可能是临界代码的问题了

现在是裸机,没有操作系统,所以应该不存在临街代码的问题把。

说来排查问题应该也不难,飞机抖,就是姿态控制的问题。
我把控制的目标值设为定值,这样就隔离了上层代码。
现在发现输出跳动很大,引起了飞机抖动,那就是输入有问题,输入就只有陀螺仪。
我看了陀螺仪的数据没问题,尝试了对陀螺仪的各种改,也还是不行。

所以现在就奇怪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是裸机,没有操作系统,所以应该不存在临街代码的问题把。

说来排查问题应该也不难,飞机抖,就是姿 ...

开什么玩笑,除非你没有中断

楼主:
引用 楼主:
现在是裸机,没有操作系统,所以应该不存在临街代码的问题把。

说来排查问题应该也不难,飞机抖,就是姿 ...

这样说,只能是姿态控制的相关内存数据被改写了。
程序顺序执行,能够改写的只有中断。
我把读陀螺仪时关闭中断,读完再打开,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什么玩笑,除非你没有中断

你说的临界代码是指中断吗还是哪部分的代码?
另外,我觉的你说“不要怀疑编译脚本,没意义”很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什么玩笑,除非你没有中断

我能想到的情况就是,有一个全局变量,在中断时被修改,就是所谓的不可重入函数。
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可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临界代码是指中断吗还是哪部分的代码?
另外,我觉的你说“不要怀疑编译脚本,没意义”很对。 ...

很多代码被打断可能会达不到想要结果,
一个最简单的语句i++都可能是临界代码,这取决于内核
针对这些情况需要仔细考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能想到的情况就是,有一个全局变量,在中断时被修改,就是所谓的不可重入函数。
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可 ...

这当然也要考虑了

网友B:
printf有延时。也许是你传感器需要稳定一段时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printf有延时。也许是你传感器需要稳定一段时间吧。

明白,但不是这个问题。有printf时,只是启动的时候printf,以后就没有了。

楼主:
是不是keil故意给**版注入的BUG。。。

楼主:
我已经比较了这段代码的disassembly,只是存储位置不同而已,其他的相同。

网友C:
编译器优化有没有影响?
我遇到过TI的CCS3, 开O3优化时程序直接跑死掉, O2优化就没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不是keil故意给**版注入的BUG。。。

这个我给你100%的保证,不会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编译器优化有没有影响?
我遇到过TI的CCS3, 开O3优化时程序直接跑死掉, O2优化就没问题. ...

O3里面本来就有很多比较偏门的优化,用GCC的人很少有人敢用O3.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能想到的情况就是,有一个全局变量,在中断时被修改,就是所谓的不可重入函数。
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可 ...

你用pc-lint检查你的代码了吗?
printf除了慢,还有就是耗内存也大。
看你的描述,还是像有其它函数的局部变量被你用指针传出来了,不破坏的话就没有问题,一旦破坏就不行了。
如果裸奔的话,中断里面的功能越少越好。
你的浮点运算是硬件的吗?

你的程序能记录抖动吗?或者当检测到抖动比较大的时候,把一些历史刷flash里? 你的pc机能实时监控你的这个数**算的输入和输出吗?
前两天听供应商说,大疆用他们的方案,高清视频可以传10km。你这个printf,print到天线上,电脑分析一下应该可以吧?

网友D:
printf的堆栈可能比你后面的函数的堆栈用的深,你用pc-lint报一下,看看是不是有没有初值的变量?
crt中的printf还有几个全局变量,比如stdin这个FILE*,如果你不用printf,它就不链接了,你用了,系统的ram就会变大这个结构体大小。

网友E:
把printf换成同样时间的delay,也会吗?如果会,可能是算法出问题了。监测算法里面的数据,看是在算法那一步出现异常。总而言之,逐步缩小范围,将无关代码暂时屏蔽。

楼主:
引用 网友D:
printf的堆栈可能比你后面的函数的堆栈用的深,你用pc-lint报一下,看看是不是有没有初值的变量?
crt中的p ...

只是在进主程序前printf,控制的时候printf延时肯定会抖的。我说printf的意思是向表达,不管在程序哪里加一些无关代码,就会引起截然不同的效果。

pc-lint已经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printf的堆栈可能比你后面的函数的堆栈用的深,你用pc-lint报一下,看看是不是有没有初值的变量?
crt中的p ...

现在我在主程序之前加296个nop指令,飞机就飞稳了,如果295个就很抖。多于296个就稳,少于296个就抖动。

比较295和296的汇编可以得到有用信息吗?
@ayb_ice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我在主程序之前加296个nop指令,飞机就飞稳了,如果295个就很抖。多于296个就稳,少于296个就抖动。
...

上电之前的AD或者DA的参考源不稳定? 电源不稳定?
单看nop,应该看不出来。

楼主:
现在我在主程序之前加296个nop指令,飞机就飞稳了,如果295个就很抖。多于296个就稳,少于296个就抖动。

比较295和296的.map文件,nop所在的main()函数size增大了4个字节,其后的函数地址都后推了4个字节。

另外,同一个代码,在这台电脑上编译,飞机抖动;换到另一台电脑的另一个版本keil编译,飞机就很稳。
比较两个编译出来的.map文件,也是有一个函数的地址比另一个版本后移了4个字节。

我现在严重怀疑真的是编译器或者arm系的一个缺陷。

@苏山人家

网友F:
直觉是printf意外帮你初始化了一些变量,建议你检查一下变量是否赋初值。另外使用printf造成了一定的延时,刚好帮助传感器稳定,也是有可能的,只是可能性很小
至于你说的不同版本的keil编译出来的有差异,其实这个不奇怪,不同编译器的优化程度不一样。比如你用了空转的循环延时,或者你使用了keil自带的库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明白,但不是这个问题。有printf时,只是启动的时候printf,以后就没有了。 ...

感觉是上电启动的时候传感器需要稳定一段时间呢。
你把printf()换成delay()试试。

网友G:
可能是进入主循环前,某个初始化需要延时一定时间才完成。

网友H:
引用 楼主:
现在我在主程序之前加296个nop指令,飞机就飞稳了,如果295个就很抖。多于296个就稳,少于296 ...

加nop就好,我很怀疑是不是你的陀螺仪初始化还没有完全你就读数造成你初始对准姿态错误,或者是别的什么传感器初始化没有完全,你就读取了,比如加速度等

同意,可以考虑把nop改为delay()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用pc-lint检查你的代码了吗?
printf除了慢,还有就是耗内存也大。
看你的描述,还是像有其它函数的局 ...

不只是printf,别的没用的if(float a = 0.0f; float b = a + 3.0f;)这句都会引起。
“局部变量被你用指针传出来”是指什么情况啊?能不能举个例子,很可能是这种问题。
我程序中有下面例子的代码,总不会是你说的指针传出了局部变量吧。
void f(float * a, float *b){
  float tmp[2] = {2,3};
  *a = tmp[0];
  *b = tmp[1]+1.0f;
}
main(){
  float data, beta;
f(&data,&beta)
}
中断里尽量避免多写代码,这个设计时注意到了。
没有浮点运算单元的。

是可以记录抖动,用无线透传把数据发回来,我已经记录分析了,可惜真心没找到哪里出问题了,本来我们做飞控的对这个很在行的,原谅我没找出来。

有这么牛叉的视频方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直觉是printf意外帮你初始化了一些变量,建议你检查一下变量是否赋初值。另外使用printf造成了一定的延时, ...

你说的初始化了一些变量是指全局变量,局部变量还是。。。
不是传感器稳定的问题,传感器都delay了;关键是在别的地方加也会引起变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加nop就好,我很怀疑是不是你的陀螺仪初始化还没有完全你就读数造成你初始对准姿态错误,或者是别的什么 ...

在nop之前都有delay的,关键是即使while(1)之前不加,在while以内别的不会影响姿态的地方加也会引起变抖或者变稳的

网友:
增加延时试试,可能需要时间稳定

网友I:
可以看看源代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可以看看源代码吗?

可以啊,你有什么思路吗

楼主:
可不可以排除了野指针的问题?野指针会不会可能造成这种现象?

网友H:
引用 楼主:
在nop之前都有delay的,关键是即使while(1)之前不加,在while以内别的不会影响姿态的地方加也会引起变抖 ...

没有代码看不出来了,建议你这样
1.局部变量必须给初值
2.一般单片机里的堆申请不可重入所以检查中断里面有没有内存申请或者加全局中断做临界区
3.自己写的函数是否存在重入的可能
4.指针释放必须赋NULL
正如楼上各位大佬说的,编译器一般都不会出错的,C语言很成熟了,MDK也是佼佼者,所以软件的坑一般人是没有机会踩的。只要编程者有良好的编写规范就好。
另外,您说在while里面加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个人觉得问题可能就是两个方面
1.内存问题(指针,堆,全局等)
2.时间(比如本来姿态积分是等间隔,因为某些原因时间间隔不稳定造成积分误差太大等,或者某些频繁中断的地方执行时间过长造成cpu负载过大等等)
希望你可以从这两方面排查一下

网友H:
如果使用动态申请强烈建议自己封装一下,保证不可重入还有内存释放后NULL
下面已经给你写好代码了,一定要用,也非常建议各位使用动态申请的工程师这样用,除非使用rtos等接管内存管理的。
void* MALLOC(size_t size)
{
void* p = NULL;
__disable_irq()
p = malloc(size);
__enable_irq()
return p;
}

void FREE(void* p)
{
__disable_irq();
free(p)
p = NULL;
__enable_irq();
}

__disable_irq 这个内置函数,在有些情况下有使用范围,具体见keil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没有代码看不出来了,建议你这样
1.局部变量必须给初值
2.一般单片机里的堆申请不可重入所以检查中断里面 ...

1. 我先保证局部变量都赋初值。
2. 中断里面确认没有内存申请,但有memcpy,把中断接收到的数据copy出来,应该没问题吧。
3. 使用好多全局变量。
4. 只用了一组malloc,free后都赋值NULL了。并且malloc只有特定情况才用,而现在我可以保证malloc没执行的情况下也会变抖或变稳。

我也怀疑是内存的问题,是不是指针用错了。
但我全程序没有主动申请指针,都是申请一个变量或者结构体,然后&取地址给函数做实参。
另外有一个
typedef structure{
  int a;
  float b;
  uint8_t *p;
} data_s;
data_s data: // 申请全局变量
uint8_t addr_tmp = 0;  // 全局变量
然后初始化data.p=&addr_tmp;
以后使用就是data.p=&array_globle_{i};  // 全局数组,为方括号,方括号打不上用大括号代替

另外,全局有什么注意的,就是要初始化了吧。

时间间隔没问题,专门测过了,排查过了,不会引起时间间隔的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使用动态申请强烈建议自己封装一下,保证不可重入还有内存释放后NULL
下面已经给你写好代码了,一定要用 ...

void *MALLOC(size_t size)()里的p指针是局部变量吧,能够return回去吗

网友H:
引用 楼主:
void *MALLOC(size_t size)()里的p指针是局部变量吧,能够return回去吗

申请的是全局的,这只是指针值的返回,没问题

网友H:
引用 楼主:
1. 我先保证局部变量都赋初值。
2. 中断里面确认没有内存申请,但有memcpy,把中断接收到的数据copy出来, ...

想到的只有这些了,没有代码也都没法排查。
还有就是尽量减少全局变量,不得已用全局也要用static限制在文件内。

现在是static的

楼主:
是不是我把295的反汇编和296的反汇编对比分析,然后结合程序仿真,能够找出哪里指针操作错误了,哪里发生了未预料的错误导致飞行效果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样的话也好排查啊。

楼主:
楼上的思路成不。。。

楼主:
真的好急啊,好几周专门搞这个了。。。还是没有头绪

网友D:
抖动是不是仅在驱动信号计算出错的时候才会发生?
要把所有故障模式的故障树画出来。然后找测试点,测试中间信号。
粗略看了一下你上面列的,好像都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抖动是不是仅在驱动信号计算出错的时候才会发生?
要把所有故障模式的故障树画出来。然后找测试点,测试中 ...

我抓取了所以的数据,还是没分析出来。

很可能是堆栈的使用远远超过我的预计,所以我加了点stack,根本没解决。
现在问题是,怎样知道程序使用到的最大堆栈空间。

register window 的 MSP 吗?怎么计算?
另外,如果真是栈空间超了,可以解释发生的现象吗?

我把栈改到最大了,还是一样的表现。。。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抓取了所以的数据,还是没分析出来。

很可能是堆栈的使用远远超过我的预计,所以我加了点stack,根本没 ...

加个nop只会导致flash变化,ram不会变的,无论保存局部变量的stack还是malloc用的heap。

@linqing171 :你也说了,加nop只会引起flash中存储位置的变化,你说业务代码有问题,可能的问题会有什么
@linqing171 :只要改动代码,就可能引起变化,如给局部变量赋0值或者不赋值,都会引起稳或者不稳。所以非常奇怪!
@linqing171 :用记录的数据离线计算,和记录的结果完全一样;陀螺仪我换了另一个型号的,还是同样的表现。所以现在非常奇怪!!
@linqing171 :我今天又把所有的数据记录了,我最下层的控制只有一个err=k*(sp-gyro),sp赋值为0,只有陀螺仪是变量,我记录了所有的计算,然后用记录的
@haohaodee :首先怀疑自己的业务代码的问题,从距离发生抖动最近的路上调试。keil本身的bug极少,去年我报告了当时beta版本的一个,几天就修修复了。
全工程我没用过函数指针,所以应该不会是指针的问题,如果keil,arm没问题,那就是驱动库了,里面可能有函数指针,只有函数指针用错才会导致flas...
是啊

楼主:
引起姿态抖动的是姿态控制,姿态控制我现在只隔离成如下两行代码:

int channel[2];
channel[0] = k*(sp[0]-gyro[0]);  // gyro 是陀螺仪数据,k是常数,sp[0]和sp[1]都赋值为0
channel[1] = k*(sp[1]-gyro[1]);

然后把channel值输出给pwm.

然后在while(1)前增加nop就会有很抖动和很稳两种截然不同的效果。
当然,很稳定的版本烧到哪台飞机都是稳定的,抖动的烧到哪台飞机都是抖动的。

我记录了上面涉及到的所有数据,然后离线计算复查,发现计算过程完全没有问题,但是输出channel确实变化很大。

如果抖动了,我不在前面加nop,而是把int channel[2] = {0};就OK了。当然,如果改了别的地方抖动了,再把赋初值去掉,就又不抖动了。

这个完全无法解释了嘛!目前可以确定就是跟代码在flash中的位置有关系,一旦位置稍微一动,效果就会完全不一样。
是如何造成效果完全不一样的,追踪上面两个式子,也完全没错,至少计算没错,不会变成1+2=5,常量值没有被改变,唯一的变量是陀螺仪,换别的陀螺仪,别的型号的陀螺仪,飞机表现都一样。

所以真正奇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想到的只有这些了,没有代码也都没法排查。
还有就是尽量减少全局变量,不得已用全局也要用static限制在 ...

为什么局部变量必须赋初值?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起姿态抖动的是姿态控制,姿态控制我现在只隔离成如下两行代码:

int channel[2];

抖和不抖的时候 channel 的结果值都确认没有问题? 如果channel确认没有问题,那么问题就在后的pwm。
在8051里面sp是关键字吧。这个数**算是不是要检测溢出?

你的烧写mcu  flash的程序,有没有往特定的flash地址写入流水号的功能?
MCU换过吗?会是一个MCU的flash被你完的寿命有问题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抖和不抖的时候 channel 的结果值都确认没有问题? 如果channel确认没有问题,那么问题就在后的pwm。
在8 ...

抖动的版本,陀螺仪和channel的跳动都很比稳的大,很难说是抖动引起陀螺仪数值变大还是陀螺仪数值有问题,造成抖动。

有往特定的地址写一些参数,这个地址在flash的后面,程序远没到那里呢。读出来全是FFFF。
换过其他的MCU,同样的表现。

channel和陀螺抖动都很大,然后这两还是线性关系,所以肯定就是陀螺的毛病啊,你看看你的代码是不是在读陀螺的时候时序,变量什么的没有处理好

楼主:
另外,怎样看程序最大用了多少栈,MSP吗,比如RAM是0x20000000到0x20004FFF,开了8k的栈,则栈的地址是0x20003000到0x20002FFF。
对吗?但是我看.map文件,好像是顺序排列的,data,bss,heap,stack,比如heap到0x20001666,则栈是0x20001666到0x20003666。

我觉得地址应该是0x20001666到0x20003666,但是由3666向1666扩展。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局部变量必须赋初值?

因为局部变量是从栈里面获取的,其值是不确定的

恩 是的,明白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另外,怎样看程序最大用了多少栈,MSP吗,比如RAM是0x20000000到0x20004FFF,开了8k的栈,则栈的地址是0x20 ...

你是什么芯片啊,keil有个.s的引导文件里面由设置堆栈大小的,keil堆栈是顺序分配的,剩下的就是给全局留着的

网友J:
没操作系统的话,只能一步一步的检查了,慢慢调试吧,这个过程也是你收货与成长的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J:
没操作系统的话,只能一步一步的检查了,慢慢调试吧,这个过程也是你收货与成长的过程。 ...

是啊,翻了个底朝天,解了一些可能的BUG.

楼主:
感谢大家,我想应该是已经解了,PWM的一个结构体成员没有初始化。。。所以pwm出问题了。。。

感谢大家,谢谢大家的关注,在这两个帖子中,大家给了很多的帮助,我自己得到了很大的成长,再次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