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电路]
求助继电器线圈触点问题

楼主(2018-03-28):
工作电流为280A,需要在负载前添加继电器,因为已知最大电流的磁保持继电器触点电流为200A,是否可以用200A和100A的两个磁保持继电器并联后接入负载

网友A:
一般不行。
这么大的电流,如果是低压,用MOS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不行。
这么大的电流,如果是低压,用MOS吧

了解  感谢

网友B:
这么大电流 上直流接触器
昆山国立自己搜

网友C(2018-11-19):
感觉不可以,电流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