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类] 【灯光控制任务书】+昨天得知,时间紧,写了下试试

楼主(2018-03-28):
时间紧,抽空写了下,不尽完善,时间紧,还要忙工作,注释基本写了但是不全,还请海涵。
开发板用的芯片是兼容51脚位的IAP15F2K61S2芯片的最小系统,外置下载接口,用的是CH330N的下载器,因为没有官方的转接板,故而用的这个,使用方**能与官方转接板无区别。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Q5NzA1NjA5Ng==.html

视频在此,请点击超链接

楼主:
因为没有权限发视频连接,,就这样发了,,大家见谅

网友A:
可以加我Q:694727580,我帮你发链接~

楼主:
@ohy3686 请老师看下,指出问题,在抓紧改一改

网友B:
LED灯的控制有问题:
1. 按下S4按键可以单独控制L8,按下S5也能单独控制L7,但是在L7点亮的情况下,再去点亮L8,L7会熄灭。
2. 串口可以按照命令控制L1~L4,如果此时L7或L8有点亮,串口的指令会把它们关掉;同样,在L1~L4有点亮的情况下,按下S4或S5也会把它们熄灭。

楼主:
引用 网友B:
LED灯的控制有问题:
1. 按下S4按键可以单独控制L8,按下S5也能单独控制L7,但是在L7点亮的情况下,再去点 ...

好的,晚上回去改一下明天重新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B:
LED灯的控制有问题:
1. 按下S4按键可以单独控制L8,按下S5也能单独控制L7,但是在L7点亮的情况下,再去点 ...

主题里面有URL,,,我修改不了,只好重传,,串口开启连续传输指令也可使用按键控制,不受影响。

第九届 预热模拟 工厂灯光控制系统.rar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题里面有URL,,,我修改不了,只好重传,,串口开启连续传输指令也可使用按键控制,不受影响。
...

问题依然没有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依然没有解决。

晚上回去看,事情有点多,按键晚上调整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晚上回去看,事情有点多,按键晚上调整下

这是本题的一个难点哦。

网友B:
1-本地控制有问题:单独用S4控制L8和S5控制L7可以,在L8点亮的情况下,用S5去点亮L7会将L7关闭。在L8点亮的情况下,第1次按下S5是把L8关闭,第2次按下S5才能把L7点亮。
2-远程控制有问题:单独的用串口控制L1~L4没有问题,在串口点亮L1~L4某些灯时,按下S4或S5会把远程已经点亮的灯关闭。再多按下几次按键,串口就无法控制L1~L4了。整个程序处理运行时间能显示,其他功能都操作不了。
3-其他按键误操作:在串口点亮L1~L4某些灯时,按下S7会将其关闭。
4-代码注释不够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