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速USB设备发出的DM信号 逻辑0 不能被拉低

楼主(2018-03-28):
问题描述:
此设备为USB低速设备,其DM上有一个1.3K的上拉电阻。
如图中所示,紫色为DM信号,蓝色为DP信号,绿色为VBUS信号。
主机发出的信号,波形较为正常(前面电平较高的方波序列)。但是当设备应答时,DM信号失真,逻辑0信号不能被正常拉低。而且设备在通过一根USB延长线与主机连接后,DM的失真变得更严重。
求大神们帮我看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换根延长线再试试。

网友A:
你编写设备程序还是主机程序。如果在编写主机程序,会不是和主机的DM引脚配置有关呢。

楼主:
感谢回复,程序应该没问题,只有少数的几个设备有这个波形失真的问题,其他的都是正常的方波。感觉像是硬件问题,但不知道具体查在哪里

网友B:
1. 不能拉低,也许是设备没有正确接收到令牌包,也就不会产生应答包。
2. 理论上经过较长传输线,在发送端量会有失真,正常现象。如果匹配电阻正确,连接线特征阻抗正确,接收端波形应该失真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不能拉低,也许是设备没有正确接收到令牌包,也就不会产生应答包。
2. 理论上经过较长传输线,在发送端 ...

谢谢你的答复!
设备应该接受到host发出的信息,因为DP上的信号是正常的,DM只是DP的一个反向信号。但是DM的波形有问题,如上图所示。传输的距离很短,有问题的产品直接连接到笔记本都识别不了,但是好的产品可以被识别。

网友A:
那简单了,变成了“找不同”。

网友A:
请问楼主,最后是什么结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