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NUC200 SDCard+Fatfs V3.00.004

楼主(2018-03-28):
该sample code包括NUC200 SPI接口SDCard 驱动,和fatfs 文件系统。以命令行的方式从Sdcard读fatfs文件并显示文件列表
例如:
fs:显示SD card 设备状态
fl:list某个目录下的文件列表

SDCard+FATfs

网友A:
好资料,不知道好移植其他系列的上面不

楼主:
可以的。芯唐V3.0以上的BSP基本兼容,稍作修改就能移植到其它平台

网友B:
请问 这个有硬件 电路 或者其他的 资料吗?

网友C:
应该直接单片机连接就行了

网友D(2022-08-09):
我想移植到单苾片NUC220VE3AN上使用, 但它是新唐V1.0 不知到可否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