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请问下SIM800C怎么做RF测试呀?

楼主(2018-03-28):
现在板子STM32+SIM800C,正常工作是发数据到服务器然后推送的,现在做RF测试,要在屏蔽室内做抗干扰测试,屏蔽了又怎么可能发到出去给基站呢。。。

网友A:
你是要做RF指标测试呢?还是做EMC抗扰或骚扰测试?如果做指标测试,通过射频口射频线连接到射频测试仪器上就可以,如CMU200,如果做EMC测试,根据情况,或者将射频端接假负载,或者通过射频线连接到屏蔽室外面,天线放大屏蔽室外面。可以讨论一下cgthtest@163.com

网友B:
很简单啊,把移动通迅模块的天线用屏蔽电缆引到屏蔽室以外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要做RF指标测试呢?还是做EMC抗扰或骚扰测试?如果做指标测试,通过射频口射频线连接到射频测试仪器上 ...

你好,谢谢你回答。屏蔽室里面门关紧了,即使有很长的射频线,好像没办法把线引出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简单啊,把移动通迅模块的天线用屏蔽电缆引到屏蔽室以外即可。

你好,谢谢你回答。屏蔽室里面门关紧了,即使有很长的射频线,好像没办法把线引出去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谢谢你回答。屏蔽室里面门关紧了,即使有很长的射频线,好像没办法把线引出去呢。 ...

正常的屏蔽室都应有对外电缆通道,否则里面的电源、照明等怎么接进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的屏蔽室都应有对外电缆通道,否则里面的电源、照明等怎么接进去的? ...

你好,问了下测RS的人,说这样不行,因为前提条件是扰动信号不能发送出去,如果我们的天线外接,那么扰动信号就会跟我们的信号耦合然后发送出去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问了下测RS的人,说这样不行,因为前提条件是扰动信号不能发送出去,如果我们的天线外接,那么扰动 ...

我们之前类似的测试就是把天线引到屏蔽室外进行的,否则是无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之前类似的测试就是把天线引到屏蔽室外进行的,否则是无解的。

我不知道怎么说服实验室的人,他们说会将干扰信号耦合,带到外面去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问了下测RS的人,说这样不行,因为前提条件是扰动信号不能发送出去,如果我们的天线外接,那么扰动 ...

那就测不了联网态下的相关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