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SLEEP问题请教

楼主(2018-03-28):
sleep, TE, TI, AC, IO
我使用的是PIC12F683芯片。使用MPLAB X 4.0 及仿真头AC162058调试。
现欲设计休眠程序。
但当程序中出现 SLEEP(); 语句时,无法进入调试。
出现:编程/验证完成
目标器件未准备好调试。请在继续进行之前检查你的配置位设置然后编程器件。

只要注释SLEEP就可以。下面是配置字:
#pragma config FOSC = INTOSCIO  // Oscillator Selection bits (INTOSCIO oscillator: I/O function on RA4/OSC2/CLKOUT pin, I/O function on RA5/OSC1/CLKIN)
#pragma config WDTE = OFF       // Watchdog Timer Enable bit (WDT disabled)
#pragma config PWRTE = OFF      // Power-up Timer Enable bit (PWRT disabled)
#pragma config MCLRE = ON      // MCLR Pin Function Select bit (MCLR pin function is digital input, MCLR internally tied to VDD)
#pragma config CP = OFF         // Code Protection bit (Program memory code protection is enabled)
#pragma config CPD = OFF         // Data Code Protection bit (Data memory code protection is enabled)
#pragma config BOREN = NSLEEP      // Brown Out Detect (BOR disabled)
#pragma config IESO = OFF       // Internal External Switchover bit (Internal External Switchover mode is disabled)
#pragma config FCMEN = OFF

请问各位有什么办法解释?

楼主:
请问各位有什么办法解决?

网友A:
进入休眠模式确实无法调试。
以前搞STM32休眠,就没法烧程序了。你把其他功能都调好,最后加休眠。

网友B:
这很正常,很多芯片都是这样的,即使能调试的, 一般也是假睡眠

网友C:
都睡眠了,你还咋调式;你要调式,还咋休眠

网友D:
楼上说的很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