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教电路图中的电压值

楼主(2018-03-28):
谁计算一下A点的电压和IN1点的电压,并解释一下计算方法?
注:发光二极管为普通的红色发光二极管。
实际测量值后续再公布。

网友A:
两点电压的波形不是正弦波且有直流分量,涉及其值的测量可有平均值,真有效值以及均值响应的显示有效值。同时其值绝对值也较小,所以用表测电压值没有多少意义。

没细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点电压的波形不是正弦波且有直流分量,涉及其值的测量可有平均值,真有效值以及均值响应的显示有效值。同 ...

采集的电压是DC110V,所以只需简单的计算一下a点的电压即可。

网友B:
比Vcc略低,应大于Vcc-0.5V。

网友C:
上面V1,R1,R2戴维南定理等效为下面,V2,R6;LED1,U1的LED电压为1.7V + 1V = 2.7V。由此可以计算出A点电压为4.5V。

网友D:
用电路课本上的任何一种求解电路的方法都可以求解出来。既然是要求节点电位,那么可以用节点电压法。列出节点方程:(G201+G204+G203)*Ua-G201*110-G203*4=0, (4V是把两个二极管移到一起计算,这里假设两个二极管的总压降为4V),解得Ua=5.36V。别忽略了上面的一个重要假设-----电路中两个二极管都导通,易知光耦是导通的,按压降2V计算,还有3,36V电压被8.2K和2K分压,8.2K分压到2.7V,所以红外二极管也是导通的。
IN1电位的计算需要知道光耦的传输比,一般光耦的传输比离散值较大,精确计算没有意义,另外要计算光耦输入侧的电流值也不容易,因为要准确知道两个二极管压降是多少。
说明:上面假设的二极管压降是偏大的,因为电流很小,所以压降比较小,这里只提供计算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