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关于如何做到恒流和恒压的???

楼主(2018-03-28):
最近,公司接一个开发项目:空气净化器.带消毒功能.客户提供两颗深紫外灯(杀毒作用):这两颗杀毒LED灯客户要求一个做到恒流工作,另一个要求恒压。求各位大虾:指点一点。一些比较成熟的恒流和恒压电路。

网友A:
恒流恒压不能脱离实际负载指标
恒压输出,电流输出能力要够的大 否则很容易被负载拉低 。找颗合适的DCDC 做恒压
恒流输出,搞个运放 测电流 驱动个MOS 做限流, 根据负载大小,找合适的运放和MOS
建议先看看LED的规格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