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求DC/DC电源输入端保护电路的解决方案

楼主(2018-03-28):
(无正文)

网友A:
用一个保险加上一个TVS管是不是可行?

网友B:
交流输入端,最好为恢复型保险丝或者是高压的压敏电阻

网友C:
压敏电阻和恢复保险丝

网友D:
向的TVS管不能交流电保护。必须是双向的,也就是无极性的TVS管

网友E:
也可以用两个单向TVS管反向串联接入电路。

网友F:
高压保护

网友G:
通过阻容降压也可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