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闭看门狗定时器问题

楼主(2018-03-28):
为什么写430程序时,都要关闭看门狗定时器呢?

网友A:
msp430上电后的初始化状态看门狗就是开着的,所以如果程序不需要看门狗,当然要把它关掉,不然就会出现重启现象。

网友B:
如果不关,会一直重启。

网友C:
不关狗的话,就得定期喂狗,要不然就自动复位了

网友D:
不关看门狗,系统会默认单片机是开的,这就给自己制造了不断喂狗的麻烦,所以在你不会用看门狗寄存器实现的功能之前记得WDTCTL=WDTPW+WDTHOLD;不然单片机会在运行中复位

网友E:
开了看门狗之后要一直喂看门狗,不然的话会一直重启复位

网友F:
看怎么使用吧,例程里是为了简单,都关闭看门狗

网友G:
不关的话 就会产生一个PUC信号 是单片机一直处于复位状态

网友H:
MSP430的看门狗默认是打开的

网友I:
程序就无**常执行。

网友J:
在程序调试阶段不建议开狗。

网友K:
看门狗定时器的主要功能是当发生软件错误时

网友L:
关闭看门狗程序简单,就一句话,WDTCL=WDTPW+WDTHILD

网友H:
如果在程序开始不关闭程序执行到一定时间就会自动复位

网友I:
可以不关闭看门狗定时

网友L:
看门狗的复位会造成系统无法进入主函数

网友K:
在开启状态下设置看门狗定时器可能会出现问题。

网友J:
要保证其可靠性的情况下再开看门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