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的AD12采样测量电压

楼主(2018-03-28):
用430的AD12通过P6.0口测量外部电压,为什么不同的供电方式测得的外部电压值不同?

网友A:
看看基准电压一样吗

网友B:
你的基准电压不用,你应该是AVCC和DVCC共用一个电源了,最好模拟的电源和数字的分开,要不电源波动就会影响的

网友C:
如果确定外部待测电压没变化,那一般都是基准电压变化。

网友D:
可能有的电源对你的adc产生干扰了
注意电源的纹波

网友E:
可能是不同供电方式,供电电压有些许差别,造成基准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