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恒压源改恒流源的方法

楼主(2018-03-28):
(无正文)

网友A:
最简单的串联一只电阻,得到近似恒电流。

网友B:
用LM317接个电阻组成恒流源

网友C:
关于LM317恒流电路,网上一找一大堆

网友D:
LM317的推荐电路应该有的吧

网友E:
有专门的恒流源芯片了,有个电压就好了,你这个1ma的恒流源是需要用在什么场合呢?